东芝L600掉电BIOS

楼主(2014-01-05):
前段时间修到东芝L600不触发,就刷了下BIOS,结果可以亮机了,但是问题装机的时候发现有掉电的状况,后来有高人指点说是BIOS要经过提取分解之后才可以,后来花了大洋在淘宝买了一套BIOS,最后了结了那问题,注;修过南桥也会掉电,刷过BIOS也会掉电的,用这个BIOS是绝对可以的

东芝L600会掉电的BIOS,绝对OK

网友:
我上次修了一个也是这个毛病最后F9下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这故障  先记下了!!

网友A:
楼主啊   你也不说是集成显卡   我下了 浪费我分    我的是独立的

网友:
L600至少三种板。搞清板再下载。
备份BIOS注意: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HM5系列(第一代I系列架构)动PCH或BIOS后容易出现定时掉电、关不了机、风扇狂转、网卡打叹号等故障。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是一代I3的吗?L600-22B?独显是吗?  看到请回答  我现在找bios找疯了 刷了N个都不行  我的分啊!!!!

网友:
下了还是不行  掉电重启还不亮  哎  好难请求啊  我已经花费了50多个金币了

网友(点评):
这么确定是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你也不说是集成显卡   我下了 浪费我分    我的是独立的

集显独显都一样的,经过测试的

网友:


网友:
上次因为这问题我换了一块主板亏啊,感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独显都一样的,经过测试的

谢谢    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这个是一代I3的吗?L600-22B?独显是吗?  看到请回答  我现在找bios找疯了 刷了N个都不行  我的分 ...

东芝L600一代南桥HM55 独显集显都可以用,有很多板号基本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芝L600一代南桥HM55 独显集显都可以用,有很多板号基本都可以通用

东芝这款机不一样啊  不仅型号基本要一样  连销售代码都要一样  悲剧啊  刷了七十多个积分了

网友:
都说了要提取分解的咯,你再试一下刷南桥的就行了

网友(2014-08-15):
我也遇到这种现象,换过南桥就自动关机,是刷EC的BIOS还是南桥的BIOS呀

网友D:
手上有个 亮机后掉电 掉电不触发 大小写等一直闪  断电后才可以触发  不掉电的时候就一切正常

网友(2014-10-30):
下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5-10-21):
也发上来?

网友(2015-12-14):
怎么只知道上传也不知道吧型号写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个 亮机后掉电 掉电不触发 大小写等一直闪  断电后才可以触发  不掉电的时候就一切正常

我现在的机器问题 和你的一样一样的  还没有解决  不知道你的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BIOS  一个是开关 坏了也会不定时掉电 我后面是改了开关 好了  开关也是个通病

网友:
这机器没遇到过开关出现这问题呢,不过下次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
两个都要刷么?

网友:
我刷了之后都不亮了

网友:
东芝L600刷BIOS需要看销售代码和制作编号,否则刷了很可能还是不行

网友(2017-09-09):
试试看试试看 ,不知道行不行 试试看试试看 ,不知道行不行试试看试试看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7-10-22):
正好有一台不显示的机器  下来看看能不能亮

网友:
                     楼主发的是ecbios还是桥bios

网友(2018-04-28):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