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机成花花了

楼主(2014-01-05):
电脑主机开一会儿就成这个样子了,屏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主板是映泰的C61芯片的主板。

网友:
显卡或显存坏了

网友A:
看你的主板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如果主板带集显的,可拆了独显试一下集显是不是正常

网友:
如果正常,那就是你那独立的显卡有问题换吧

网友:
显卡 显存 或桥

网友:
如果不正常,那就是北桥有题要做BGA

网友:
也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大师傅基本内ji

网友(点评):
严谨灌水,下次扣分了

网友:
同步信号不正常

网友:
集成的?   桥坏了

网友:
看下显卡和内存。

网友:
如果是单桥集显的,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或者桥空焊

网友:
显示这一块吧 显卡  再不行就是主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主板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如果主板带集显的,可拆了独显试一下集显是不是正常

支持一下,绝对正解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主板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如果主板带集显的,可拆了独显试一下集显是不是正常

这个思路很正确、

网友:
学习了,正好有块板子和这个一样

网友:
C61的集成显卡,重启就没事,开一会儿就这样了。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比如机器是否带独立显卡,什么的,问题描述的越详细,你得到解决问题的几率就更大。

网友:
集显的话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显卡、内存,系统

网友:
见过同样现象..是CPU 挂了....

网友:
换显卡和内存  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