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无法关机

楼主(2014-01-05):
接一B470e,左右键处进水,洗干净后补了根线后修复,开机一切正常,后来关机的时候发现无法关机,一到显示正在关机的时候就死机,刷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求救,急

网友:
先装系统看看

网友:
换下bios芯片,需要这个bios找我

网友:
南桥bios问题,,前天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南桥或者EC吧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吧,会不会是系统问题引起的,看PE下能否正常关机,不能的话刷个BIO吧,不行就只能老实查电路了。

网友:
BIOS早刷过了,系统也重装过了,都不行,我想问的是,HM65哪个信号时负责关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