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认盘

楼主(2014-01-05):
硬盘在电脑上认不到   是什么原因
??

网友A:
你问的太笼统了,,,不认盘很多原因

网友:
电路板坏,固件坏,电路板与固件不匹配,磁头坏,都会引起不认盘。

网友:
该换硬盘了。

网友B:
坏了当然不认盘了,你都不说清楚问题大家怎么回答

网友C:
磁头挂了,电路板坏了,说清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太笼统了,,,不认盘很多原因

除了硬盘以外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头挂了,电路板坏了,说清楚一些

硬盘是好的,但就是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当然不认盘了,你都不说清楚问题大家怎么回答

硬盘是好的,,认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除了硬盘以外还有什么原因》??

主板供电,数据,,桥坏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数据,,桥坏都会

桥坏一般是怎样修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供电,数据,,桥坏都会

桥坏是一般怎样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坏是一般怎样修?》 ?、

重置,换桥,,,,

网友(2014-06-18):
先排除是硬盘,还是主板的接口问题。。

网友:
如果是硬盘就下下,,硬盘的电路板 或 固件 坏道  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最好到百度上去问,那里有回答电脑爱好者的初级问题的。
硬盘都不认了,你还说是好的。真搞不懂你说话的逻辑。

网友:
先看看连接线什么的,换一下看看好使不,然后再看看电源线是否插牢,都确定了,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台机器看看好使不还是不好使的话,只能是硬盘出问题了

网友:
怎么这个都能推荐?

网友:
是啊 可能硬盘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