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2260Swn问题

楼主(2014-01-05):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
今天遇到一个AOCE2260Swn刚开始正常,过一会出现屏幕灭下然后又亮,反复出现,电源灯一直亮
这个是LED屏,拆开看下电路板驱动板都正常,测量的也都没问题。奇怪
拆开后点亮半个小时了到现在还没出现自动灭自动亮的问题!难道修好了!我啥也没动呢

网友:
电容正常,手感也没有特别热的零件.....

网友:
我遇到过 这样的    按键换了   好了  我直接点驱动板试过的   都是好的

网友:
不对啊,按键问题应该电源指示灯也灭才对啊...?

网友:
奇怪!按键问题应该是电源开关灯也跟着灭才对啊!
这个只是屏幕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网友:
按键也会有这个现像.

网友:
LCD如果按键有问题  指示灯一直是绿色的不灭,就是显示器一灭一亮的.LED的不知道了 没修过

网友:
LZ,这种显示器在质保期内的,质保三年,你也拆啊?

网友:
去掉了按键开关也不行,拆开点亮不闪灭,上好后盖就闪灭,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