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5-DS3L

楼主(2014-01-05):
不上cpu供电正常,上cpu(q8300)有时没有cpu供电,有时有,有的时候是跑dd--c1--断电然后就是这样循环,大多时候上cpu没有cpu供电,u换过,bios刷过,北桥蒸过,故障依旧求大侠帮忙······

网友:
查下CPU供电管理IC相应引脚有没虚焊或本身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
当没有cpu供电时,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vcc,en,逆向检查总线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