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G41MXE 点不亮,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4-01-05):
这个主板是通病,1.不过内存,测试内存电压1.5v正常。测试上来电压0.75v正常,测试时钟信号都有,打对地阻值数据信号和地址线。发现有一组偏高,怀疑北桥虚汗,加焊OK。点亮。。。北桥修好之后安装不了系统。。在其他电脑上ghost系统不引导。优盘引导一半黑屏,然后死机,键盘鼠标无反应。。测试南桥电压各路参考电压正常,开机有USB提示调试正常。怀疑南桥有问题,经更换南桥OK   ......可以安装系统,优盘可以引导系统,,,
安装不了系统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4772-1.html

网友:
这个主板确实通病!上次我也遇到过,不过搞到南桥就不想动了,不划算

网友:
言简意赅,技术不错

网友:
G31和G41南桥就是有问题,而且发热量大,楼主真是跟它死磕上了,不知道修得这么麻烦会不会有人买单啊!

网友:
打对地阻值数据信号和地址线是找内存阻值吗?

网友:
没有BGA机还干桥没有可能的了。

网友:
你是用经验在维修

网友:
富士康的这系列的主板都是问题多多。我单位有10台G31都是启动部分出问题。按开机键无反应。硬启动主板可以运行。现在在拿来做实验。哪位兄弟知道怎么修?

网友:
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哇,南桥北桥都有问题啊,这样的通病那这个板子还能用吗,

网友:
gb的桥  通病啊

网友:
又修南桥又修北桥而且还能修好真是见识了

网友:
这问题很难修啊,楼主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