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怪事,客户主机一开机就是自己创建的用户,没有用户切换。

楼主(2014-01-05):
今天有客户拿来一主机,反映自己创建新用户,重启后蓝屏,再开机进到桌面资料都没有,只有简单的几个图标,开机检查发现进系统没有用户切换,只能选择他自己创建的用户,进去看到来宾账户没启用,进桌面显示什么C盘的一窜英文看不懂,进安全模式也只有他创建的账户,在把他创建的用户禁用后,开机显示账户已停用,进不去,想在启用发现没有办法,安全模式,PE下载计算机管理用户里面没有显示用户组,这是什么问题,特来寻找答案。。。最后建议他重装系统,(注:因为他桌面有CAD  之类的资料,不想装系统)。

网友:
系统缺文件吧

网友:
就是没有之前的 Adminisrator 账户?怎么找到?

网友A:
最好重装系统,省事,再说装系统好收钱,打补丁给他搞好了能收几块钱,随他自己,要不就不修

网友B:
这真是个怪问题,是不是出现蓝屏后新建账户的所有东西都丢失了啊,就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我只是在猜测,重新创建一个 Adminisrator 账户呢?实在不行就恢复数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真是个怪问题,是不是出现蓝屏后新建账户的所有东西都丢失了啊,就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我只是在猜测,重 ...

是 的,新账户创建好后,进到桌面什么都没有,客户在设备选项里面点运行,桌面找到我的电脑之类的。我开机把账户名改成Administrtor  也不行。

网友C:
刚刚客户又来了,就是禁用它那个用户后开机自动进到新用户,没有用户切换,提示账户禁用,想把这个用户删掉,想了N多,在PE也看不到,郁闷了,之前客户来能进到桌面,我把它禁用后不能进到桌面,说是我弄的,让恢复。安全模式进不去,只能在PE操作,想想他之前是好的,就是自己创建个账户就不能,开机不能用户切换,只要找到原有的账户就好了。实在没办法了就想在PE里面把系统密码删除掉,妹的,一删掉还真好了,进的是他创建的用户,在用户组里面发现登陆和注销选项没打勾,勾上,删除新账户再开机熟悉的桌面来了,问题解决。      文笔不好,请见谅!~

网友C:
感谢大家来帮忙!~

网友(点评):
多谢解决问题后,还和大家分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重装系统,省事,再说装系统好收钱,打补丁给他搞好了能收几块钱,随他自己,要不就不修

只是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有了问题不能逃避,装系统不是万能的,有的是公司电脑软件一大推,会让你重装系统吗,说实话搞好了我都没收钱的,不骗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来帮忙!~

有问题大家来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客户又来了,就是禁用它那个用户后开机自动进到新用户,没有用户切换,提示账户禁用,想把这个用户删掉 ...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弄的晕乎乎的

网友:
新建用户后administrator会自动隐藏!

网友D:
维修电脑经常遇到各种怪现象不奇怪了。互相交流学习一下总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电脑经常遇到各种怪现象不奇怪了。互相交流学习一下总是好的

是的,谢谢!~

网友:
见过这样的问题,不过都是装系统。

网友:
好经验多谢分享  以前就是重装系统 下次试试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