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PT32700D电源板---不服气的维修

楼主(2014-01-05):
修时长达15个月,开机(开盖)8次。
          故障现象:能正常收看,图像声音全正常。如连续三  四天都开机使用,就出现看1--2小时后就自动关机。关后马上再开,又能看几至十几分钟,又自动关机,如再开就不能开机了。等一天(24小时后)后,开机,又出现以上情况。本机第一客户告知买回来就这样。所以260元我收了。
            维修经过:第一次,开盖加散热风扇。第二次,开盖加焊电源板每一个焊点,以防虚焊。第三次,开盖通电查各电压值。以上都没找到一点坏件。每修一次都能用几天,才出现以上故障。第四次,开盖调IC701,电源管理芯片,功率因数校正电路,换IC151--FA5501AN。第五次,发广洲番禺电器配件大世界1,修,用109元。用了几天后,故障依旧,毫无改变。第六次,发去修回来的第五天,上午放了2个小时多一点,因有事,正常关机,没拔电源线。约30分钟左右,清楚的听得机内啪的一声响。当时有事没管。午饭后打开盖,查得:R801烧开路,D807烧短路。换后用了几天,没出故障。一顾客以780元买走,回去就打电话给我,开不了机,开机时指示灯闪几下就红灯不变了,我赶过去,的确一样,用车拉到店上(客户一同)又能开机正常使用。又拉回顾客家,和上一样,开不了机。测他家市电227V--229V,变动,不应该有影响。又拉回我店,照样正常开机,查我店市电216--222V变化。退钱收回电视。第七次,开机接手动调压器,测开机电压。175V---224V能正常开机,超过225V ,开机就和客户家一样,不能开机。得出结论:交流输入过高不能开机,自动保护。第八次,看图:查交流输入电压过高保护电路,发现R144,标300K,实测273K。垒加R144,142,123,137,138,139,140。共1682K。根具串联分压原理,算得结果观图。要保障ZD121稳压二极管8.2V不升高,串联电组共应用1800K。加够阻值装好试机,已20天,天天放5小时以上,还未出现原故障。
   交流输入电压过高保护电路,原理说明参图。
   教训:总以热机不工作为思维,久不改思路。电源板ZD121阈值8.2V上限太无余地。串联电阻设计不准

网友A:
买个板子换上去不就行了。不过:维修是一种乐趣了。

网友(点评):
你可能不知这板是多少钱。

网友:
这个什么设计,坑爹的设计,脑残的设计!
好吧,不管它电路如何,质量总要把把关吧,换成进口金属电阻或者质量好些的国货也行……
楼主耐力惊人,佩服!

网友:
楼主这个资料来自内部吧,,,能搞懂原理,就会修了,,关键还是最后一位客户家的电压过高,引起的灵感,
这问题,图子很重要啊!!!!

感 谢最后一位客户,,果断退钱收回电视,,是值得的,,现在应当可以 高价卖出了!!

网友:
如果把那5个串联电阻换成1个金属膜电阻,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换ZD121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板子换上去不就行了。不过:维修是一种乐趣了。

多少钱啊,我上次买个SONY的电源板是150块钱。

网友:
就因为你的执着也得给你个赞,向你学习。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情况最。电压也就高了几V而以。这种设计 是不是在要家庭上再装一个稳压装置才能正常使用电视??

网友:
楼主牛人呀,修成这样还能修好!

网友:
楼主的路走得好弯。。应该在不能开机的情况下测保护脚电压。。

网友:
楼主牛人,初级这样的保护都能找到,厉害!

网友B:
个人认为 楼主虽然看上去 修好了 但是根源没有找到 问题不在这里 楼主是改变了PFC高压保护部分的取样电阻的阻值,但是这个板子的根本问题是 PFC的取样电路有问题 导致主滤波电容电压过高。引起的保护,应该查PFC的取样电路。 最简单的查下主滤波电容的电压就好。正常值应该是380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楼主虽然看上去 修好了 但是根源没有找到 问题不在这里 楼主是改变了PFC高压保护部分的取样电阻的 ...

呵呵~这么复杂的想法?

网友:
           楼主这种执着的精神令人钦佩,入门即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但都离不开你这种认真的品质。经验是宝贵的,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捷径也是在走弯路时总结出来的;水平也是在经验基础上垒起来的。

网友(点评):
这才是维修人说话。修好了,就是弯路也有价值。你看上面有人说什么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