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开机时换电池,不小心正负极碰到烧了,能修吗

楼主(2014-01-05):
如题,换电池时万用表忘记关了,结果电池的正负极和万用表碰到了,听到啪的一声,烧了。但保险丝没事,电路板也没有烧的痕迹。

装上电池后蜂鸣器一直响,屏幕背景灯也亮,但屏幕不亮了。
好修吗,这是烧的第二个万用表了,能不能修好啊?

网友:
新年换新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修的吧啊,直接换掉啦。

网友(点评):
老是烧了就买太浪费了,我就是自己用,不是专门维修的。都烧了俩了,这个好像好修,应该只坏了一个零件,不知应该换哪个

网友B:
蜂鸣器一直响可能358运放坏了。你看一下有没有运放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这个坏

网友B:
这种表集成块是牛屎封装的。坏了也可以换的,你最好上个集成块的图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不值钱  直接换吧

网友:
如果都有“啪”的响声了 看不到烧焦的痕迹,那很可能鸡屎那坨封装的集成块里面击穿烧了!

网友:
研究的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好修的吧啊,直接换掉啦。

我上个月也烧了一个啊,自己本来也想修的,可一拆开看都没什么元器件啊,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表集成块是牛屎封装的。坏了也可以换的,你最好上个集成块的图

照片拍好了,你看下有法修吗

网友:
难道保险没有烧掉吗

网友:
一个元件一个元件查,最后就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一直响可能358运放坏了。你看一下有没有运放

只有这个像集成块

网友B:
你这个不好改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3706
参考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不好改啊。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3706
参考一下吧

是不是说得换黑色的那个芯片,不然修不好的?

网友:
黑色芯片就是集成块

网友:
前几天本人的vc890c+没给电容放电,直接测量烧了,也是灯亮长鸣,换了个lm358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测的电容很大吧,一般小电容估计不会烧表,我维修节能灯经常测电容,还没烧过表。节能灯一般最大的也就10微法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