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主板不跑码。板号:G41T-CM3 REV:1.0

楼主(2014-01-05):
各位大侠们帮帮忙,小弟是个新手,今天修了个长城主板不跑码。板号:G41T-CM3 REV:1.0一直在论谈里学习 ,inte芯片组 上电:待机-内存--总线-cpu。触发能开机。
查内存供电只有0.5V,CPU无电压。用万用表简单测试了一下没有明显短路。

查内存供电来源VDIMM,U35驱动两MOS管。检查U35工作条件:供电VCC,1脚BOOT都是5V正常。心想可能是U35坏了,换上内存供电还是没有正常。
那可能就是Q64\Q60有问题了,两个一起换上。内存供电1.5V出来了。呵呵。。。。。查CPU供电0.8V。上电还是不跑码。
上CPU供电图,想问问VCORE是核心供电电压吗?不知道0.8V是否是正常的。接下来怎么修?请高手们讲解一下。

网友:
在线急等呀,大侠们该怎么修呀

网友:
除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吗?
都有了就该去刷个BIOS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复位在那里查呀,新手。我用假负载查了复位1.2V正常吗?另我的示波器只有100M量不出来时钟吧?只能用万用表测电压吗?假负上有四个时钟测试点都没有电压

网友:
桥和总线电压正常吗?CPU供电0.8V是明显偏低的,正常是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复位在那里查呀,新手。我用假负载查了复位1.2V正常吗?另我的示波器只有100M量不出来时钟吧?只 ...

主板总复位信号电压跳变一般可以在PCIA15脚可以测到,此脚位电压跳变正常,代表南桥正常工作。

网友A:
谢谢NECO老师,呵呵。新手,不知道 总线供电在那里查。还有我上面的问题请老师讲解一下。另我的示波器只有100M量不出来时钟吧?只能用万用表测电压吗?假负上有四个时钟测试点都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NECO老师,呵呵。新手,不知道 总线供电在那里查。还有我上面的问题请老师讲解一下。另我的示波器只有1 ...

总线供电一般可以在CPU与桥之间的MOS管上可以测到,CPU 的时钟电压有些INTEL芯片组型号主板可以上假负载用万用表测得。

网友:
刷了BIOS还是不行,CPU供电正常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供电一般可以在CPU与桥之间的MOS管上可以测到,CPU 的时钟电压有些INTEL芯片组型号主板可以上假负载 ...

请问neco老师6333工作条件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供电一般可以在CPU与桥之间的MOS管上可以测到,CPU 的时钟电压有些INTEL芯片组型号主板可以上假负载 ...

D:\63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线供电一般可以在CPU与桥之间的MOS管上可以测到,CPU 的时钟电压有些INTEL芯片组型号主板可以上假负载 ...

这个板子里6333的工作件是什么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里6333的工作件是什么呀

工作条件是查5脚VCC正常,35脚EN高电平开启,17到24脚VID识别电压就会发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条件是查5脚VCC正常,35脚EN高电平开启,17到24脚VID识别电压就会发出。

谢谢,这个两个电压都正常,17到24脚VID识别电压是给CPU的有什么作用呢?另外我取下Q13(12V供电)后Q13的基级电压2伏多和正常的一样,装上就变成1伏多了。其它二路供电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个两个电压都正常,17到24脚VID识别电压是给CPU的有什么作用呢?另外我取下Q13(12V供电)后Q13的 ...

给主板上电提供完成识别CPU芯片组类型作用的,取下Q13(12V供电)后Q13的基级电压2伏多和正常的一样装上就变成1伏多了,可能是Q13这个三极管本身短路击穿或芯片本身损坏造成的基极电压不正常,可以取下测量下对地阻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