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M5A78L-M LX掉电一例

楼主(2014-01-05):
ASUS-M5A78L-M LX 断电
主板型号:ASUS-M5A78L-M LX
故障现象:跑几个代码后断电,再点能再开继续掉电
故障分析:发现每次跑到2B代码时就掉电了,触发到掉电时的时间间隔大概是4秒左右
1、量全板各大供电无偏压
2、转查上电相关信号量开关针电压偏低仅为0.7V,打其对地值无短路,这个电压正常是3.3V
3、开关针一般会接上拉,跑线跟旁边的822排阻相连
4、火速更换这个上拉排阻,开关电压正常到3.3
5、上电代码跑完,不再掉电
故障修复
结论:开关脚上拉排阻坏造成电压偏低,让主板误认为短接了开关

网友:
版主 ,这个主板开关针电压是通过排阻上拉到IO相应触发信号引脚的吗

网友A:
还可以喔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以为是io坏了不过请别见怪我也只是靠蒙得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它可以正常开机,但跑到26还是25就停了。南桥没几秒就很烫手。

这里PCI的AD线阻值正常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南桥开机没几秒就很烫手,可以查本身工作条件情况来判断。

zhourongjian123 -10 我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点评):
论坛里总能看到几个没头没脑乱回复的

网友:
好经验,如果不多看多学,很难查这故障

网友C:
难道这又是一次822通病?上个月同一位置同一故障现象刚换了一颗822,也是M5A78L,后辍忘了,再来一块这样的,基本可定为通病

网友:
华硕的通病
修过好几例这种故障了

网友:
华硕板也不是每片都这么好修了

网友:
华硕就喜欢坏这种排阻哦

网友:
华硕排阻最容易坏了。

网友:
学习了 华硕要重点查822啊

网友:
晕,上次也是这样的板。以为桥的事。干了桥还是一样就卖费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你这是NV芯片组的主板吧,当开关针后面接了三极管时,开关针就只有0.7V电压。南桥烫手可以量下PCI的AD线,一般为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NV芯片组的主板吧,当开关针后面接了三极管时,开关针就只有0.7V电压。南桥烫手可以量下PCI的AD线 ...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是南桥坏了。不管它了,先放一边,等自己进步了以后再来看它。

网友E:
今天下午修一块黑潮的板子,不触犯,开机针0.4伏。判为IO坏,蚂蚁的72863,看了你的帖子,有了启发,明天去看看472的上拉电阻

网友F:
大师风范,复位针一般电压要在什么范围

网友:
很详细的图解

网友G:
秒杀了啊,但是为什么还能触发呢?

网友:
秒杀!!华硕就是喜欢坏这玩意!!真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后来买了讯维的CPU假负载测AD,发现有好几根级都对地了。北桥是绝对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2014-03-13):
华硕板就多注意822,精验呀!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哈哈哈

网友:
华硕版不是很好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电路设计。开关脚电压0.7V  是正常的

网友:
厉害了?能迅速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南桥烫手 又是另一码事了吧..

网友:
写得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有的主板0.7是正常

网友I:
我有一块也是华硕不触发的 无意中碰到了io旁的排阻 就触发了 取下来测排阻有没坏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总结,开关排针,上拉电阻性能不良导致,开机电路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又是一次822通病?上个月同一位置同一故障现象刚换了一颗822,也是M5A78L,后辍忘了,再来一块这样的 ...

老大问问   华硕好几块板子都是复位针只有一半,一般会是哪些地方拉掉了   把旁边相关元件全部剃掉*脏话*还是1.9V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我也搞过,谢谢楼主分析

网友:
清楚明白,学习了,谢谢LZ

网友:
华硕板子,822坏的最多了。

网友(2014-04-14):
又又启发了我增长思路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J:
我遇到两块 华硕的  开关针3.3V 开启后RESET针只有1.93V  算正常的吗?

RESET针只有1.93V应该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题是楼主如何判断822排阻是坏的了?

根据维修经验,华硕主板开机针一般连接822排阻到IO芯片对应引脚工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秒杀了啊,但是为什么还能触发呢?

0.7V在这里相当于开机针工作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即主板误认为短接开关,所以主板还能触发,这里开关针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几百多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很厉害了,换成是我,我早就怀疑是io或者南桥的问题了。实在不行,我就拆了所有的外接设备了。请问,你 ...

根据维修经验,掉电一般全板各大供电偏压也会引起,主板开关脚电压一般就是为3.3V或5V多,零点几伏是偏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块也是华硕不触发的 无意中碰到了io旁的排阻 就触发了 取下来测排阻有没坏 什么问题啊

加焊下IO旁边的排阻试下,你这种情况排阻引脚存在虚焊情况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不多看多学,很难查这故障

网友:
哈哈,受启发了,我修修我的那个板子

网友:
随处可见华硕822的案例

网友M:
有些主板触发方式 不一样 低高低 要测 开机针 电压变化 来判断

网友:
哈哈华硕的板子822  472秒换

网友:
华硕的通病来的,顶起

网友:
高手。算是学习到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些主板触发方式 不一样 低高低 要测 开机针 电压变化 来判断

嗯,这里主板故障开机针应该是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

网友:
原来是主板保护啊

网友:
通病好修多了值的学习

网友:
华硕主板有822排组问题

网友:
实用心得,值得学习,多谢分享!

网友:
好  学习了很多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
手上一张华硕p8h67的板子,开机几秒掉电,现重点查通病822,希望能够一气呵成。

网友:
呵呵 又是822排阻

网友:
丁一个 学习啦  又

网友:
不错,多看图纸,总结触发电路设计,就能够很快排查出问题,再多说一句,话说的爱坏排阻,不仅是开关边上的,还有桥旁边的,经验其实就是不断总结,不断积累,做到无图胜有图!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5-11-14):
822排阻在这里损坏开路内部阻值增加的同时,其测量开关针对地阻值应该会比正常状态偏高,断电期间楼主测量各单元电路主供电电压输出情况推测是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进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班主,我有一块联想K8N5GM,测它的开关针电压也是0.7V,不知道你有没有修过这个主板,如果有它正常吗, ...

开关针电压只有0.7V状态的情况下,可以开机触发说明是正常状态,南桥烫手可以测量下本身主供电情况,如果主供电正常存在烫手情况的话,就是本身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风范,复位针一般电压要在什么范围

复位针电压正常工作一般也在3.3V或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喔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以为是io坏了不过请别见怪我也只是靠蒙得

如果IO损坏的话,这里测量开关针对地阻值是偏低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下午修一块黑潮的板子,不触犯,开机针0.4伏。判为IO坏,蚂蚁的72863,看了你的帖子,有了启发,明天去 ...

472排阻损坏可能性比较大,开关针打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话。

网友:
楼主修的细心。

网友:
asus 822通病

网友:
华硕主板822损坏一般是受潮引起多。

网友:
高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
这里开关针电压0.7v相当于本身正极一直处于短接拉低接地状态。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这里开关脚相连上拉排阻另一端推测是连接3.3vsb测试点,具体可以看主板点位图。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我有块主板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些主板触发方式 不一样 低高低 要测 开机针 电压变化 来判断

这里开机针电压跳变推测为3.3-0-3.3伏跳变,掉电的原因推测为开关针电压偏低引起相连IO芯片本身对应引脚工作信号流程不能正常转换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NV芯片组的主板吧,当开关针后面接了三极管时,开关针就只有0.7V电压。南桥烫手可以量下PCI的AD线 ...

通常AD线对地阻值偏低短路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的话,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N:
开关针0.7    是不是桥认为再一次点开关了   所以掉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开关针0.7    是不是桥认为再一次点开关了   所以掉电?

不是的,开关针0.7V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低电平状态,相当于主板一直处于短接开关针接地状态,即IO 芯片对应引脚一直接收到低电平状态的开关针PSIN信号,本身无法发送高低高电平之间跳变的PWRBTIN信号到南桥工作从而引起主板掉电。

网友N:
引用 网友H:
不是的,开关针0.7V在这里可以理解成低电平状态,相当于主板一直处于短接开关针接地状态,即IO 芯片对应 ...

这样  IO也不会发给桥PWRBTN#啊   怎么可以上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N:
这样  IO也不会发给桥PWRBTN#啊   怎么可以上电?

这里主板故障你可以理解成短时触发瞬间掉电,因为触发到掉电时的时间间隔大概只有4秒左右。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里主板故障你可以理解成短时触发瞬间掉电,因为触发到掉电时的时间间隔大概只有4秒左右。

IO收到  101跳变   才会发出101跳变

这里只收到10   应该不会发出跳变信号啊?     理论是这样;实际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  IO也不会发给桥PWRBTN#啊   怎么可以上电?

这里触发到掉电时的时间间隔大概只有4秒左右,主板是不能完成上电自检工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N:
IO收到  101跳变   才会发出101跳变

这里只收到10   应该不会发出跳变信号啊?     理论是这样;实际 ...

不是收到10,而收到一直是O低电平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N:
IO收到  101跳变   才会发出101跳变

这里只收到10   应该不会发出跳变信号啊?     理论是这样;实际 ...

822排阻内部阻值增大开路的话,相当于本身失去了3.3V上拉限流工作特性,所以会导致IO芯片对应引脚一直接受到低电平状态PSIN开关触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收到10,而收到一直是O低电平状态。

是这样;             谢谢了

网友:
华硕的板子都是822坏的多了  有图有真像!

网友:
不错  不过本人也修到过   只是没什么时间发

网友:
楼主检修思路太好了 值得我们学习 我有一块梅捷的板子 改天查查排阻

网友:
好厉害 我怎么修不到 822

网友:
早上知道把自己的诊断卡也像这样绑着了,不然也不会送人啊,

网友:
不错,学习了,排阻问题多多的,多学习就是好,我要尽快把我手上的堆积如山的板子干掉

网友:
简单而且明了要是能上个点位那就完美了

网友:
大师啊,好顶赞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我修几个了

网友:
是不是桥认为再一次点开关了   所以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