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V星845PE无待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4-01-05):
MS-6580无待机维修实例
主板型号
故障现象:诊断卡的3VSB灯不亮很明显3VSB电压不正常,当这个3VSB电压不正常会造成不通电
断电量3VSB的对地值487无短路,3VSB这个点的一般在PCI槽的A14脚可以测到,我一般是把板立起来量板的背面第3排第7个针
跑线查图得知3VSB是由MS-X芯片控制2个MOS管产生
待机时MS-X芯片驱动Q18导通产生3VSB
通电后驱动Q20导通产生3VSB
现在待机时无3VSB只要查Q18就行了
量Q18的D极正常的5V
G极5.69V
S极只有1.4V,明显输出偏低了
按理说MOS管的G极有5.6V,Q18就应该导通产3VSB了,试着换个12W的小场管上去
再通电3VSB正常,触发后正常亮机
结论:V星这类用小场管产生3VSB常用的是351,原型号很难找坏了可用12W或702代换

网友A:
看LZ的帖子,受益匪浅啊,我记氢氧根一句话了,A14脚是,第三排第七个脚,记下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简洁明了,不过845板子貌似维修价值不大了,从经济角度碰到这样的要动员客人换高一点的板子,呵呵,

网友(2014-07-24):
版主技术不错呀,有些主板南桥待机电压3VSB则是通过电源紫色线5VSB经1117,1084等三端稳压器进行电压转换得到的

网友(2014-01-06):
版主的技术就是牛叉,问题直接锁定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啊,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B:
学习了,楼主问一下你是从哪里开始跑的啊?A14?

网友:
这还不错啊、还有吗?这问题我也修过

网友:
很少修台式机  学习了

网友:
看了思路清晰  表述清楚  一下就看懂 了  长见识了 感谢作者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快。思路清晰,简洁明了。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问一下你是从哪里开始跑的啊?A14?

应该是的,这个A14引脚一般也有通过1117等型号三端稳压器输出电压端连接到南桥给其本身提供待机电压的。

网友(2014-07-19):
以前遇到V星的板子小零件坏了都不知道用什么代换啊 。

网友(2015-10-25):
这里Q18损坏应该是本身DS之间导通电阻变大,Q20推测是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本身处于饱和导通状态由VCC3.3v代替3.3VSB转换工作,以减小Q18本身的工作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问一下你是从哪里开始跑的啊?A14?

一般也可以从A14脚跑3.3VSB产生线路。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里V星主板待机电压产生方式就是3.3v双路供电经mos管饱和导通和截止工作状态变化转换得到。

网友C:
一般待机很少坏的   没待机好多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斑竹 现在很少发 主板维修帖了 是不是做强做大了!

网友:
技术还是掉

网友:
小场管,这种不细心估计肯定查不出来

网友:
这里ms7也是控制主板上电时序运行的V星主板专用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LZ的帖子,受益匪浅啊,我记氢氧根一句话了,A14脚是,第三排第七个脚,记下了

还是第二个插槽?必须在第二个插槽上测量才有么?

网友:
只要在pci槽a14脚都能测量到3.3vsb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待机很少坏的   没待机好多都是南桥挂了

3.3VSB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的同时,有时候也会造成南桥待机出现发烫情况。

网友D:
楼主,351  12w  702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351  12w  702  能详细说说吗

这里351和702是MOS管本身的规格和型号,12W代表本身工作功率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351  12w  702  能详细说说吗

12W代表MOS管本身工作功率标准值大小,即MOS管本身标准工作功率值变大的同时,本身D或S级输入承受的电压和电流值也会发生增加。

网友:
楼主这里更换的12W小场管可能大于原来351 工作标准功率,但这样子做更加保险。

网友:
版主厉害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版主这个修板的境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问一下你是从哪里开始跑的啊?A14?

这里也可以从电源紫色线5VSB电压测试点接口开始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