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后反应迟钝,打开个软件慢,是硬盘的原因么?我的硬盘有坏道。

楼主(2014-01-05):
这是我的电脑的配置:

电脑型号        技嘉 M68MT-S2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AMD Athlon(速龙) II X2 250 双核
主板        技嘉 M68MT-S2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2 GB ( 金士顿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5000AADS-11M2B2 ( 500 GB / 5400-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 240 ( 512 MB / 七彩虹 )
显示器        长城 CGC0000 L9W ( 19.1 英寸 )
光驱        建兴 ATAPI DVD A DH24ABS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887 @ Nvidia nForce 430(MCP61) 高保真音频
网卡        微软 TV/Video Connection

用鲁大师查的硬盘信息:

产品        西数 WDC WD5000AADS-11M2B2 (绿盘)
大小        500 GB
转速        5400-7200 转/分
硬盘已使用        共 584 次,累计 1506 小时
固件        80.00A80
接口        SATA II
数据传输率        300 MB/秒
特征        S.M.A.R.T,  48-bit LBA,  NCQ

硬盘有900多兆的坏道!,请问高手是硬盘导致的么?

网友:
必须的.硬盘有坏道还不换吗?

网友:
换个硬盘就OK了

网友:
明知故问,是和大家分亨,还是灌水

网友:
900 多兆坏道还能启动就不错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 support.

网友:
有坏道当然慢了

网友:
这也发 ,  真无语

网友:
大哥你这不知道吗 很简单换个硬盘试试吧 问题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