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乌龟壳、方形短脚板载MOS管、普通MOS管在性能上有哪些差别?

楼主(2014-01-05):
以上,,,,,,,,,,,,,,

网友A:
我不知有没有差别,但是遇过一次坏的,店里师付用普管改的,已经一个多月,没返修。

网友B:
应该是扇热好点吧。用这个管的本子cpu的电流比较大,mos管发热量高。所以要用这种铁壳的扇热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有没有差别,但是遇过一次坏的,店里师付用普管改的,已经一个多月,没返修。

以前我用普通MOS管改的有三个月都没回来,这次换上就烧,把MOS管引脚焊到锡块上用几分钟仍然会烧。订的乌龟壳换上去,用手都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扇热好点吧。用这个管的本子cpu的电流比较大,mos管发热量高。所以要用这种铁壳的扇热好点

如果单纯为了散热的话用方形短脚的板载MOS管效果会更好吧,我猜测会不会和开关响应速度有关系?

网友:
应选用同类型、功率余量足够大的管子,散热好的为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