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HP DV3000一例。卡欢迎界面。

楼主(2014-01-05):
接到HP DV3000笔记本,故障:在win7欢迎界面卡死 蓝屏、黑屏重启。(欢迎界面前一切正常)

拆开看到8400 显卡,笑了。直接加焊显卡。开机卡欢迎界面。仔细检查了外设,进安全模式把显卡禁用可以

进系统。再仔细看看显卡旁边有2个电阻动了,想想是不是因为电阻的原因呢。有一台v3000花屏的板子可以借鉴

。电阻位置确实不一样,照v3000换好,你妹的,内接6画面,外接花屏,故障扩大了。

想想禁用显卡,可以进系统,还是显卡的问题吗?先放一边再说吧。

正好把我的V3000搞好,我的照它的那么移动电阻后还是花屏,更换改良显卡后,竟然亮了,也没有花。

看来和电阻无关。

把客户的DV3000直接加焊北桥,修复正常进系统。(为什么加焊北桥?感谢wxf。)

客户的DV3000电阻。

V3000电阻。

网友A:
感谢的人是谁啊,把你看的帖子发个链接吧,这是应该的

网友:
迷迷糊糊修好了啊,能挣到钱就行

网友B:
DV3000是北桥,V3000是显卡?

网友:
禁止独显就可以进系统  干北桥好了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的人是谁啊,把你看的帖子发个链接吧,这是应该的

我一时找不到了,是wxf写的一个维修案例,开机一瞬间正常,然后花屏,做北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3000是北桥,V3000是显卡?

我一时找不到了,是wxf写的一个维修案例,开机一瞬间正常,然后花屏,做北桥好了。

网友:
有独显的,这问题还弄北桥好少见啊

网友:
更换改良显卡后,什么意思

网友C:
正好把我的V3000搞好,我的照它的那么移动电阻后还是花屏            这又是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好把我的V3000搞好,我的照它的那么移动电阻后还是花屏            这又是说的什么意思

8400显卡门,后来出了改良版显卡。

DV3000和V3000主板一样。

网友:
v3000也没其他问题,就显卡

网友:
看来这款机的带给我们的创收不错啊,问题都是显卡多和桥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不大好搞。谢谢发贴

网友:
这样的问题   经常碰到   还好       支持一下

网友:
估计显示没问题  就北桥问题

网友:
话说你这样的故障给客户报风险的吗?

网友:
不知道不觉就修好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