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给新手-----映泰PT890 775不跑码一例

楼主(2014-01-05):
映泰PT890 775不跑码
主板型号: PT890 775 V7.0
插上诊断卡一上电看诊断卡上的表现是有复位不跑码,这种板我一般是先放一边有空再修的,呵呵,奈何前台催得急。

有复位不跑码是比较难修的,但细心还是能修出一部分,接着量开始量全板供电了
1、内存供电1.8V正常,(个别板有2V也没关系)
2、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一般在排阻上测到正常为内存供电的一半)
3、再量桥供电1.5V只有0.5V,明显电压偏低了
供电偏低有很多种可能
①输出端有短路 ②输入电压偏低 ③控制极无电压
1、先量输入电压3.3正常
2、量控制极电压有10V,,这个电压偏高了,
3、量S极对地值无短路,这种N沟道MOS管的特性是:当G极电压越高DS导通程序越强,当G极电压到10V DS极完全导通,现在G极有10V,而S极还为0.5V,明显是MOS管不良了,
4、更换这个MOS管后桥供电正常到了1.5V
触发上电代码跑完
结论:桥供电1.5V偏低造成不跑码

网友A:
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吗?

是的,这个1.5V就是北桥的供电,版主的主板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版主这里 桥供电偏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MOS管S级相连的后级负载元器件短路拉低了输出电压,这种情况可以用排除拆件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问个问题啊,当G级10V,D级5V,S级还是5V正常不啊?

对于N沟道来讲肯定是正常的哦。但是这里的话只要输出电压正常的话,G级肯定不会是10v的,10V 完全导通就该吃烧烤桥了、

网友:
这个在以往的老845的主板上 容易出现MOS管坏 G极电压偏高、特别是内存供电的管子!

网友D:
这毛病我也修到过。这几天刚学修主板。而且是我修好的第一块主板。供电3.3V控制脚10V输出应该也接近3,3V了没有短路就是管子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问个问题啊,当G级10V,D级5V,S级还是5V正常不啊?

G 极大于S极4.5V的时候  DS极完全导通

网友(2014-03-20):
版主的主板是威盛芯片组不是INTEL芯片组

网友(2014-01-06):
就喜欢修供电问题了,不错哦

网友:
修供电比较好修。我碰到是电压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给秒杀了 佩服

网友:
都是高手啊,有点华山论剑的意思。

网友:
呵呵 我也碰到一块asus 主板 和楼主情况一样的

网友:
很好的教程,下次搞个难的就跟好了,看到电压低,我还以为桥坏楼主准备环桥了

网友E:
我这一块映泰NF4-AM2的主板有时能跑马有时不跑挡C1或有时开机了,键盘鼠标不能用。

网友:
还是供电问题好修,信号问题得查来查去的

网友:
正在研究主板维修。

网友:
现在不搞维修了,偶尔来基地转转,吸取点经验,不要怪我哈

网友:
楼主多发几个供电正常不跑码的,遇到好多修不出的  不知道查哪里

网友C:
学习了,楼主问个问题啊,当G级10V,D级5V,S级还是5V正常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一块映泰NF4-AM2的主板有时能跑马有时不跑挡C1或有时开机了,键盘鼠标不能用。

键盘鼠标不能用查下串口芯片工作条件,或者换 IO芯片试下。

补充内容 (2014-1-7 20:12):
说错了,可以查IO或者南桥

鼠标键盘不能用查串口芯片?我内个去!!

网友:
对也 这样的故障一般都很好修  我也修过好几次这样的故障   不是没复位  而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谁有1155的那些板的cpu没电压的维修案例啊,跪求。

网友:
三下五除二  楼主结婚问题就是快

网友:
不跑码还可能是南桥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看来供电引起的故障,修起来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F:
如果电压,时钟,复位,总线都正常??有何妙计??

网友G:
mos 不良的情况多吗??

网友:
很有教材的典范

网友:
楼主拍的图好清淅!维修思路也很好1学习了!

网友:
以后多多发表一些这种案例   在保证空闲不误赚钱的情形下  哦  我看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1.5V就是北桥的供电,版主的主板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

你说的应该是威盛南桥芯片组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一块映泰NF4-AM2的主板有时能跑马有时不跑挡C1或有时开机了,键盘鼠标不能用。

加焊北桥,一般都能解决,通病了

网友(点评):
不一定吧,档C1有可能跟北桥有关,但键盘鼠标不能用是不是跟IO有关,我觉得最有可能跟IO有关,IO同时也会影响跑内存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析的很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哈哈这要是我一定会南北桥 又涨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问个问题啊,当G级10V,D级5V,S级还是5V正常不啊?

应该是正常的,如果管子是最常用的增强型mos管的话

网友:
楼主好技术,我自己也在学习主板维修,刚刚搞懂了开机电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经常碰到不跑码的板子,因为是自学,所以碰到就无头绪,谢谢楼主提供的情况之一。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增加了自己的自信心。看来首先测量主板的各个点电压很重要。

网友:
供电还是比较好修,像那种电压都正常,有复位不跑码!!就比较难修!!

网友:
捡到便宜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总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真好;-)

网友:
也有试过跑C1不过都是MOS管坏导致。。。

网友:
我今天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把控制芯片换了   没有怀疑MOS

网友:
还以为动桥了,就换了一个MOS管子

网友: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啊

网友:
图片很清晰,分细很透彻。

网友(2014-03-20):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够详细的不错

网友:
我现在每天都在看标着火的帖子,看过之后对维修大有帮助

网友:
简单明了,一气呵成

网友:
太牛了,思路清晰,还是供电好修些,学习了

网友:
手上有10快华硕P5KPL SE的主板都是复位不跑码,难修啊

网友:
这种板子我也遇见过 我技术不好 弄了好久

网友:
此故障不应该是不跑码的故障,应该是没有复位的故障!然后查供电、时钟!

网友:
又学一招了!
呵呵

网友:
还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04-22):
有复位,时钟不跑码都是大家心中难过的关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不好办呐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H:
乔供电的MOS管的控制级电压正常是7V或者8V吗???

网友(2014-07-18):
看了好多楼主的贴,都很有心,遥远地说声谢谢.

网友(2015-08-14):
引用 网友H:
乔供电的MOS管的控制级电压正常是7V或者8V吗???

在这里G级控制级电压应该是大于S级输出4.5V以上,即达到接近6V到7V左右就是正常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G极10V换了个管子电压变少了吗?

G控制级电压下降,S级恢复到正常1.5V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碰到G级5V,D级1.2,S级没电压,这正常不呀?

这个具体要看管子的导通沟道性质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mos 不良的情况多吗??

MOS不良情况可以理解成本身内部软击穿,即这里应该是G级控制电压为10V左右,本身高电平饱和导通时候,DS之间二极管档体压降值会变大。

网友:
典型的时序,范例学习了

网友:
图形做的很好,,不错的帖子

网友:
供电不出来,还是比较好修的,有复位,不跑马才是难修

网友:
新手学习是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多多发不跑码的主板,谢谢了!!

网友:
你这块板,不跑码原来桥供电偏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北桥供电不正常吗?

北桥供电偏低引起主板不跑码,正常情况下当N沟道MOS管G级电压达到10V左右时候,DS完全导通情况下,北桥就会被烧毁。

网友:
经典 故障

网友J:
MOS不良,最怕这情况了,你说它挂了,测出来准确一些,偏偏不良。。。修功放机就怕三极管不良,主板MOS管不良也怕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每天晚上都在学习   不断的在学习  努力追求技术

网友K:
桥供电才0.5  居然还能有 后面的时钟复位?真是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桥供电才0.5  居然还能有 后面的时钟复位?真是奇葩

正常情况下,主板供电偏低一般是没有时钟复位的,楼主主板故障算是奇葩。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问个问题啊,当G级10V,D级5V,S级还是5V正常不啊?

10V DS完全导通,好多进好多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L:
10V DS完全导通,好多进好多出。

10V DS完全导通的时候,相当于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没有存在正常压降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V DS完全导通的时候,相当于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没有存在正常压降值大小。

嗯,说的很正确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嗯,这种的比较好修,遇到电压都正常还不跑码的就麻烦了

网友:
写的挺详细啊 顶

网友:
说的简单明了很容易看懂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电压,时钟,复位,总线都正常??有何妙计??

刷BIOS程序试下或做桥。

网友:
引用 网友M:
当G极电压越高DS导通程序越强,当G极电压到10V DS极完全导通,现在G极有10V,而S极还为0.5V,明显是MOS管不 ...

当G极电压到10V DS极完全导通,这里S级输出的应该是3.3V工作电流值,且DS级之间不存在阻抗大小。

网友:
桥供电1.5V偏低造成不跑码,好技术,收藏

网友:
修这些要细心,

网友:
好东东又一条经验到手了。。。

网友:
差信号最头疼了,电源好点

网友:
路过 又学习了一个经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neco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毛病我也修到过。这几天刚学修主板。而且是我修好的第一块主板。供电3.3V控制脚10V输出应该也接近3,3V了 ...

如果管子开路的话,控制脚为10V电压,D级输入3.3V,S级是不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MOS不良,最怕这情况了,你说它挂了,测出来准确一些,偏偏不良。。。修功放机就怕三极管不良,主板MOS管不 ...

这里MOS管不良应该是在本身控制级工作电压接近10V左右,DS级之间阻抗变大引起,正常是DS之间阻值是O到十欧姆左右。

网友:
这种板子不跑马   供电问题多

网友N:
主板没图纸,我就不知道该如何量各大供电了,大家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MOS管不良,遇到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主板没图纸,我就不知道该如何量各大供电了,大家是怎么做到的?????

一般测量各单元电路对应供电MOS管S级或电感一端电压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