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各指示灯说明及维修思路 小白发帖大虾勿喷

楼主(2014-01-05):
一、主板检测卡各指示灯说明
BIOS 灯:为 BIOS 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CLK 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OSC 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RESET 灯:为复位灯、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然后熄灭
RUN 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12V、-12V、+5V、+3.3V 灯正常为常亮
二、常见代码检修
1、00、CO、CF、FF 或 D1
测 BIOS 芯片 CS 有无片选:
(1)、有片选:换 BIOS、测 BIOS 的 OE 是否有效、测 PCI 的 AD 线、测 CPU 复位有无 1.5V--0V
跳变
(2)、无片选:测 PCI 的 FRAME、测 CPU 的 DBSY ADS#,如不正常则北桥坏、若帧周期信
号不正常则南桥坏
2、C0
CPU 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换电源、换 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刷 BIOS、检查 BIOS 座
I/O 坏、北桥虚焊、南弱桥坏
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3、C1、C3、C6、A7 或 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内存槽)
测内存工作电压 SDRAM (3.3V),DDR(2.5 和 1.25V)
测时钟(CLK0~CLK3)
CPU 旁排阻是否损坏
测 CPU 地址线和数据线
测 DDR 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北桥坏
4、C1~05 循环跳变
测 32.768MHZ 是否正常
BIOS 损坏
I/O 或南桥损坏
5、C1、C3、C6
刷 BIOS、检查 BIOS 座
换电源、换 CPU,换转接卡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内存条,PC100、PC133,或速度更快更稳定的内存
换内存插槽,有些主板的内存条插槽要先插最靠里面或最靠外面的槽才可工作
目测内存槽是否有短路等机械类损坏现象
没内存的 CLK0、CLK1、CLK2、CLK3、CLK4,内存主供电
打阻值检查是否有断路现象
换 I/O 芯片、北桥虚焊或北桥坏
6、循环显示 C1-C3 或 C1-C5
刷 BIOS
换 I/O 有时可解决问题、检查 I/O 外围电路
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换电源、换 CPU、换内存
南桥坏
7、其它代码
刷 BIOS
换电源、CPU、内存
检查 I/O 外围电路、换 I/O 芯片
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南桥坏
8、bO 代码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 1.25V、2.5V(DDR)
清 CMOS
测北桥供电或北桥坏
9、25 代码
测 AGP 核心供电 4X(1.5V)、8X(0.8V)、2X(3.3V)
北桥供电、北桥坏
10、走 od 后不亮
测 PCI 插槽之间电阻和排阻
外频、倍频跳线
11、若显示 Ob 显示器仍不亮
换显卡,有时主板与显卡不兼容
换电源、换 CPU、换内存
换显卡插槽、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刷 BIOS
换 I/O
查北桥供电或南北桥坏
查 PCI、AGP 槽附近的排阻和电容
12、显 2d 代码
测 AGP 的 AD 线
初始化 INTR 信号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3、显 2d 代码后不变
刷 BIOS
时钟发生器不良
清除 CMOS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北桥坏
14、显示 50 代码
I/O 供电或 I/O 芯片坏
南桥供电或南桥坏
BIOS 坏、北桥坏
15、显示 41
刷 BIOS
A18 跳线
PCB 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I/O 坏、南桥坏

网友:
复制过来吧,楼主

网友:
太多了啊  都没有时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