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正液fd981-wt晶显示器成功修复

楼主(2014-01-05):
接一方正科技显示器,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闪烁,打开后发现滤波三个电容25v220UF鼓包,三个25v680uf鼓包,两个10v1000uf鼓包,手上没有同型号电容,随用16v220uf代替两个25v220uf电容,25v1000uf代替10v1000uf电容,25v1000uf代替25v680uf电容,代替后发现指示灯常亮,但出现白屏,偶尔出现颜色跳变,郁闷,反复测试电压正常,菜鸟一枚,只好查阅相关帖子:有说屏线问题,随找一碎屏屏线更换,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随用16v220uf代替两个25v220uf电容——这个位置应该是12V吧?16V电容稍微偏低了。

网友:
如果此点原来25V220uf坏掉的话是不建议换成耐压更低的16V电容,除非你希望过阵子再做回这个生意。

网友:
建议LZ下次多准备点大容量电容,比如16V2200的,35V1000的。这样下次就好办了。你换小的运气不好可能坚持不了一个月哦。

网友:
16V电容稍微偏低,用回25v吧。

网友:
多买点电容备用吧,,赚的钱比电容的钱多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要么屏线没有插好要么屏线接口不干净接触不良所引起的

网友:
随用16v220uf代替两个25v220uf电容,这样替换行吗? 我记得电容更换只能大,不能小的。

网友:
修好就行。注意备件。。

网友:
耐压值不能低哦,容量也最好是同样或大点

网友:
电容的问题,很明显,,

网友:
电容太低了,时间长了额,别把高压部分欠压寿命该简短了!还是多备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