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不触发

楼主(2014-01-05):
就拿来一个板子,查图也没有,对着G4的查了下EC,结果按开关的瞬间,EC给南桥发出了信号,测南桥晶振发现没有压差,为什么不起振呢,修的本子少,经验也少,刷个BIOS吧,结果就找了个G42独显的BIOS,也不知道是EC的,还是南桥的,先刷EC里面试试,刷完待机变小了,于是又把原来的刷回去,把从论坛下的BIOS,刷南桥BIOS里面,还是不触发,没思路了,南桥晶振为什么不起振呢!不行换个试试吧,换之前先量了量,这个晶振,空脚的两边是相通的,另两脚是连两个谐振电容的,但我发现这个相同的那两脚是分别连两个谐振电容的!心里想,应该在别的地方修过,要么是客户不修了,故意焊反的,要么水平有限!从同样的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通电,竟然触发了,然后找了条三代内存,外接加电,亮了!运气!但是同行拿走不久又回来了说不行,跑到1.5掉电,我加电一试看电流明显是内存的问题,我们没有三代内存,(原来那条是同事修的IBM的,已经装机了!)于是又拆了个DELL机器的内存,插上亮了,哎,郁闷啊,不加电,内存也会坏吗?我就问同行,是不是以前修过这机器,他说是的!

网友:
到底有没有修好啊? 就是晶振接反了?

网友:
楼主就是在瞎干。还好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