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4-01-06):
主板找不到硬盘,光驱,可以肯定硬盘,光驱是好的,线也没问题,会是主板上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上次加焊南桥,亮机后就是不认硬盘  后来重植  OK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要换南桥的。做一下应该是没用的

网友:
串口并口?先从硬盘供电时钟复位查起  最后换桥

网友:
换南桥吧 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南桥,或者给南桥sata时钟有问题,

网友:
各位弟兄谢谢了,就是南桥的的问题,换后正常,再次感谢

网友:
焊完桥还是不行的话换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啊,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2014-02-07):
那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肯定是南桥啊

网友:
测测数据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