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400 不显 小经验,新手进

楼主(2014-01-06):
客户说摔过的,开机不显,拆机,裸板电流0.55,bios放电依旧,重刷BIOS,电流0.59,上屏亮机。装机后USB不能使用。测量电压、接地、压降值均OK。怀疑软件故障,进BIOS发现USB被禁,改成使能后收工。这个机子的USB由BIOS定义,所以重刷后需要重新设置。新手们在遇到USB不能用的时候可以考虑先软后硬。

网友:
摔过的就BIOS坏,没遇到过,楼主这钱也太好赚了。这机是比较新的机?电流很低哦

网友:
算上网本吧,加上是裸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