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触发掉电

楼主(2014-01-06):
手上这台HP CQ42 I3独显(版号:AX1)触发掉电,开机上电电流不定的,有时上电到0.3几就掉电,有时上到0.9几掉电。反正就是在开机掉电,希望各位能够给点方案

网友:
检测不到内存吧!CPU,内存都换一下。不行就先压一下H55看一下,不行就要慢慢测电路了

网友A:
应该先看看CPU供电这块

网友B:
南桥,IO,CPU,都有可能引起吧,测一下有没有短路或是测一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网友:
南桥,IO,CPU

网友:
电压是全的,也没有短路现象图纸上的PQ20拆掉不掉电(+3VPCU(S5电压)转换+3V(S0电压) 后级也没有短路,不知道哪里导致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IO,CPU,都有可能引起吧,测一下有没有短路或是测一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HM55和EC已经换了,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IO,CPU,都有可能引起吧,测一下有没有短路或是测一下是哪个电压没出来导致掉电。

全部电压瞬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看看CPU供电这块

CPU供电也出来了

网友:
主板也不发热已经拆掉温控芯片U6也是触发瞬间掉电

网友:
我手上有台E40的也是掉电,研究半月了还没搞定,楼主搞好了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C:
查HWPG。电压都出来海掉  可能是小电压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HWPG。电压都出来海掉  可能是小电压的问题

一个一个断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一个断了还是老样子

不加CPU掉么?

网友D:
不加CPU新款I3,I5机器都会掉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CPU新款I3,I5机器都会掉电哦

CQ42不算新款吧。

网友(2018-02-09):
看下CPU供电那里是不是短路了,这个型号有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1.05V的玻璃管比较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