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海D166音响变压部分烧了想真接接个电压过去要接多少V的啊

楼主(2014-01-06):
慧海D166音响变压部分烧了想真接接个电压过去要接多少V的啊

网友A:
这个危险,谨慎操作,我飞过次音响,炸了,吓死我了

网友:
我想直接接个USB过去 又怕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危险,谨慎操作,我飞过次音响,炸了,吓死我了

我想直接接个USB过去 又怕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变压部分烧了能接电的?  楼主当心故障扩大啊

变压部分可以测量下对应线圈绕组的阻值判断故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部分烧了能接电的?  楼主当心故障扩大啊

只是220V输入部分的保险和几个二极管烧了 我想去掉变压部分直接改个电压过去  就是不知道要改多少V的,别个不要了 我自己改着玩下不要紧的

网友B:
一个是交流点,一个直流  肯定要先把交流整成直流  才能再改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是220V输入部分的保险和几个二极管烧了 我想去掉变压部分直接改个电压过去  就是不知道要改多少V ...

看下滤波电容多少伏就知道了。一般标示上减个3分之一就是实际电压了。如果是用的25V的电容一般供电是12到18V。要不你就查功放图纸或是查功放芯片参数。

网友:
修过几个音响
变压器不是单12V或双12V

网友:
一定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滤波电容多少伏就知道了。一般标示上减个3分之一就是实际电压了。如果是用的25V的电容一般供电是12到 ...

呵呵  我看了下 电容是25V的那电压应该就是12V的了不过我直接接了个USB过去了虽然功功率小了点但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交流点,一个直流  肯定要先把交流整成直流  才能再改电压

从变压器出来就是直流在给功放供电。我只是不知道功放的供电是多少V。 现在直接改成用USB直接供电。效果还不错。

网友:
你得看是但输入还是双输入,什么i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只是220V输入部分的保险和几个二极管烧了 我想去掉变压部分直接改个电压过去  就是不知道要改多少V ...

同意8楼所说的意见,直接改电压要交流电经过变压器转换直流电才行,不然也是带不起负载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从变压器出来就是直流在给功放供电。我只是不知道功放的供电是多少V。 现在直接改成用USB直接供电。效果 ...

直接改成用USB5V直接供电,楼主你是飞电压到耐压16V电容正极就行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意8楼所说的意见,直接改电压要交流电经过变压器转换直流电才行,不然也是带不起负载工作的。

我直接改的是直流5V的电压,现成的USB。虽然不能达到最大功率但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成用USB5V直接供电,楼主你是飞电压到耐压16V电容正极就行了吗

可以说是的

网友:
变压器输出是一组一般9V两组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