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60电源故障

楼主(2014-01-06):
电脑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机了,电池灯也不亮,适配器是一直插着的。换了适配器,可以开机,进入系统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剩余%99。电池灯在插的那一瞬间会亮2秒,然后熄灭。感觉适配器带不动电脑,开机运行大游戏自动断电关机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开不了机

网友A:
换了适配器以后,电池灯还是不亮,拔掉适配器开不了机。即使插着适配器,在运行大程序时也会断电关机。

网友:
果断拆板,一个个的排除,确认那个故障再说啊。。你要是电脑主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断电的啊

网友(2014-03-24):
这个是主板问题~~~~~换板子吧

网友(2015-11-14):
应该是主板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6-07-16):
应该是主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