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5寸 一闪而过 的经典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1-06):
大家给加点分  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 你们的加分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网友:
谢谢  原创 手抄板

网友A:
这玩意有时候要反装

网友B:
呵呵~~希望不会返修啊~~~前几次修过这种管子坏的~~~但是返修很高~~~只有换高压了~~

网友C:
一般换了就OK了  不过有一个怎么换都会烧5707 就只能该高压条了

网友D:
换了之后所有的都加焊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返修的现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时候要反装

开什么玩乐,,反装,,声音比这个大吧

网友F:
楼主这是纯天然手写版啊。难得。

网友G:
C5707这个是通病,现在这机器少了,,

网友H:
表面能看到的现象比较容易维修

网友I:
楼主在纸上写。我现在对着纸就没有思路了,得对着电脑

网友J:
字写的太“NB”了……呵呵。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希望不会返修啊~~~前几次修过这种管子坏的~~~但是返修很高~~~只有换高压了~~

一般换了这个都会好的 我又加焊了其他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换了就OK了  不过有一个怎么换都会烧5707 就只能该高压条了

目前还没有遇到  这是我第一次修好的一台 太激动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之后所有的都加焊好了,一般不会出现返修的现象

对 我又把其他的都加焊了一遍N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纯天然手写版啊。难得。

哈哈 见笑了  字写的太丑了 将就着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C5707这个是通病,现在这机器少了,,

确实是 还有5706 都特别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表面能看到的现象比较容易维修

感谢基地徐班长  讲的确实很好 我也是听徐老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纸上写。我现在对着纸就没有思路了,得对着电脑

慢慢写 我也是边想边写 想想当时怎么修的 一步步来 然后在总结下 留着日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字写的太“NB”了……呵呵。从小不学好,长大修电脑!!

哈哈  我觉得写的还不错呢  行云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什么玩乐,,反装,,声音比这个大吧

以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
冲着经典二字来的

看了看也不怎么经典嘛╮( ̄▽ ̄")╭

网友K:
果真是原创  不是复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果真是原创  不是复制来的

必须的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