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 无信号白屏正常,接信号暗屏~ 求帮助,

楼主(2014-01-06):
AOC 21.6寸显示器 来时候显示器不亮了, 然后还灯管测试  是灯管问题 于是开始换灯管 换完灯管以后测试 这回显示器亮了 因为没有接信号 所以白屏 这样可以证明本人换的灯管没有问题 当准备装上以后接屏线测试 发现第二个问题来了, 接上屏线 有信号 但是暗屏,~  换板测试都是一样的结果 屏线也换新的测试了,~  求帮助,

网友A:
可能换灯管 导致 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换灯管 导致 屏出问题了

换的很小心,不能是操作问题阿

网友B:
接信号后,是亮一个灭,还是直接不亮,,,

网友C:
接上信号后,背光亮不亮。如果背光确定亮,接好屏线后,观察屏幕有没有暗像?没有,考虑使用通用板点屏,以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

网友D:
为了换灯管我已经废了三块屏了

网友E:
我第一次换就把客户的屏搞坏了,,,,

网友:
那就查屏电路呗,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F:
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上信号后,背光亮不亮。如果背光确定亮,接好屏线后,观察屏幕有没有暗像?没有,考虑使用通用板点屏,以 ...

接上信号 已经打出背光, 屏幕确实亮, 接屏线以后暗屏,  确定不是高压和驱动的毛病, 已经换过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高压板的问题吧,

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这个我换过通用的测试过了,~ 怀疑是屏幕上的小板某个件坏了,~  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次换就把客户的屏搞坏了,,,,

目前灯管不小心碰断过,, 屏还没坏过,  比较小心,~~  屏幕好贵的, 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信号后,是亮一个灭,还是直接不亮,,,

顾客来之前是亮一下就灭,~ 拆机外接灯管测试  确定是灯管毛病, 换了之后, 屏幕亮了, 因为没有接屏线 所以白屏, 确定灯管换的没有问题之后  接上屏线 给信号, 发现是暗屏 不是不亮, 也不是闪灭,~ 每根灯管我都测试了, 没有问题的, 亲,

网友G:
暗屏是灯管不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暗屏是灯管不亮吗?

灯管亮- -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后是灯管没有焊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了换灯管我已经废了三块屏了

真厉害呀.换的时候一定呀小心再小心,要不就赔大了.

网友H:
我不太理解,灯管亮怎么还叫暗屏呢?是屏上什么也没显示吗?那应该是程序不对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不太理解,灯管亮怎么还叫暗屏呢?是屏上什么也没显示吗?那应该是程序不对吧.

不接信号的话 屏幕正常亮 确定灯管没问题, 接上信号以后 屏幕就暗屏 有信号 不过显示出来的字特暗 侧面才能看到正面看 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接信号的话 屏幕正常亮 确定灯管没问题, 接上信号以后 屏幕就暗屏 有信号 不过显示出来的字特暗 侧面 ...

可能表达能力不太好吧, 有些地方么有说清楚吧。~

网友J:
我也遇到过。换个高压板就不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接信号的话 屏幕正常亮 确定灯管没问题, 接上信号以后 屏幕就暗屏 有信号 不过显示出来的字特暗 侧面 ...

奇了怪了,没碰到过.修好的话给传传经验呗!

网友K:
检查电容 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过。换个高压板就不暗了

原机高压也暗 换了通用的测试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检查电容 有没有鼓包的

检测了。 没有问题的阿。

网友:
屏的故障,有地方短路了你自己仔细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