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换IO芯片

楼主(2014-01-06):
刚买了一台热风枪试手,首先先在废板上面练习,温度370度,风力5级,拆下后用电烙铁抹平焊盘,然后放一个好的IO芯片,用电烙铁加少许助焊剂固定IO芯片后,再用热风枪加焊芯片,这次成功了,但是霉就霉在,等到上正式板子时,把坏的焊下来还好,就是放好的芯片上去,然后我用电烙铁堆锡来固定IO芯片,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用同样的温度和风力加焊时,居然在堆锡处的下面,主板气泡了,就这样废了一块主板,,哎...

网友:
经验呀 下次我可注意了

网友:
温度和风力还有个时间问题的,时间太长了就会起泡的!

网友:
熟练啦才能知道如何焊接!

网友:
用风枪吹上去??吹下来又吹上去很容易把板吹鼓包的。

网友:
还不够熟练。正式换IO的时候太紧张了。。。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网友:
我教你一个方法   你把IO取下来后  焊盘用吸锡线拖下   IO就好放了  IO放好  用夹子压住IO吹上去就可以了  再补下锡就好  很快的   我搞好大概1分钟左右

网友:
0哈哈,,经常鼓包,不喜欢换IO

网友:
我也是新手,练手时也没见过鼓包的啊,换IO确实不太好换啊

网友:
前几天也是一样搞坏了一张P43

网友:
呵。。多吹几个IO就会了。

网友:
用风枪吹的时候  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  温度和风度要调整好   我一般换IO都是先用风枪固定  然后在用烙铁拖锡

网友:
应该好换吧  孰能生巧

网友:
把芯片放到焊盘上面
温度风速开到最大
均匀的吹上几圈
等焊盘颜色发亮的时候
用镊子调整好芯片位置
冷却后用烙铁拖一边

网友:
先练网卡嘛  网卡坏了不心疼

网友:
刚开始是这样  熟悉就好了 手不要抖

网友(2014-09-18):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很容易起泡,多练练,多吹一些小IC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
焊接IO  都是手工烙铁  搞定  不需要风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