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805无触发

楼主(2014-01-06):
C805待机有3V,5V。开关按键处电压1。1V是否正常,没有图纸。有的大哥请发一份,谢谢。

网友A:
开机按键1.1 V 不正常啊

网友:
正常 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按键1.1 V 不正常啊

这么说来应该是EC的问题了

网友:
机器已经修复,订了个EC回来,换上去故障依旧。这EC真他妈贵呀,加运费都50元了。最后查得是BIOS处有断线,接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