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貌似是通病???

楼主(2014-01-06):
4416S,CPU是QL的那种,北桥是034的,进系统和进PE都掉电,还没有进到桌面,就是在滚动的时候掉。进BIOS就不会掉电,这种应该是通病吧,看到过求助的,但没看到结果。有人知道啥问题不?

网友A:
看看散热处理好了吗,这机北桥容易虚汗

网友:
4416s  看看北桥,散热,2个芯片的散热都要做好。

网友B:
进BIOS不掉电进系统PE都掉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不就是北桥可能有问题呢  换个CPU试试就可以判断CPU有没有问题。

网友:
直接GHOST装系统

网友:
注意散热  这个桥和CPU 容易坏

网友C:
如果散热没问题就换个CPU试下,再不行刷BIOS

网友:
进PE都掉电的话 那肯定是硬件的问题了 这机子CPU和北桥蛮容易坏的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修了几个不亮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D:
散热器几率应该很小,看看主板CPU背面 有没有NEC大电容呢 ,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散热处理好了吗,这机北桥容易虚汗

散热都解决不好,那就不用修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不掉电进系统PE都掉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不就是北桥可能有问题呢  换个CPU试试就可以判断CPU有没有问题 ...

南桥,显卡,北桥都做过两次了,CPU还没换,因为这个QL的U,我测了其它板子都没事的

网友E:
进PE掉,装系统能好?

网友:
百分百处理好了,硅胶用的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散热器几率应该很小,看看主板CPU背面 有没有NEC大电容呢 ,

这应该不是N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热没问题就换个CPU试下,再不行刷BIOS

BIOS刷过的,

网友:
        应该通病

网友F:
换北桥,谁换谁知道

网友G:
换个cpu试试,cpu也会引起很多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北桥,谁换谁知道

rq 换过两个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cpu试试,cpu也会引起很多怪问题,

该换的都换了,只有CPU没换,这个买回来没多久,测其它板是可以进系统的,有点纠结

网友:
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修到的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4416就坏CPU和北桥

网友:
应该是NEC出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进PE掉,装系统能好?

仔细想想,这机器好像是大电容

网友:
碰到过HP机器进PE就掉电的

网友:
修到过ec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仔细想想,这机器好像是大电容

这板没有那样的大电容啊

网友:
北桥 问题

网友:
碰到过焊那个忘了,后来两个桥都重做了就好了

网友:
看到一个故障似乎就是通病,哪来那么多通病??4416S主要是北桥故障,加焊或直球都回返修了,所以也没啥特别的,修好了改风扇呗

网友:
北桥,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这机的网卡注意下,好容易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