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5 板号LA-3481P 上CPU电流0.53掉为0.28?

楼主(2014-01-06):
一台东芝A205 板号LA-3481P 的机器  集成显卡,965GM的北桥,故障为:不上CPU电流为0.46,上假负载测CPU复位为1.05,时钟0.3 ,PG1.05,供电为1.3V。PCI复位为3.3V。但一上真CPU,电流马上由0.53掉为0.28,CPU供电为0.94,应该是正常的吧,就是不知道哪的故障,有没哪位大师指点一二,让我有点思路啊?所有的供电都有,都正常,CPU 内存都换过,试过,一样的故障。

网友:
有NEC电容吗,

网友:
nec 电容,有就换掉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有结果没,学习下!

网友:
没有,要是有就好了!

网友:
要不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换个CPU看看呢?是不是U坏了呀?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已经搞定,从91上下载了个A200,但板号是LA-3481P的BIOS,虽然写的不准,但用在这个机器能亮,不错,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网友:
顶一个 ,真是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