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无法关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4-01-06):
接一B470e,左右键处进水,洗干净后补了根线后修复,开机一切正常,后来关机的时候发现无法关机,一到显示正在关机的时候就死机,刷了BIOS也没用,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求救,急

网友A:
EC附近有水吗  换个EC试试  自己拿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附近有水吗  换个EC试试  自己拿主意

EC附近没水,重装过系统,刷过BIOS,都不行,没招了,有谁知道HM65哪个脚是管关机的

网友:
最新发现,重起可以,但关机就是不行,一到正在关机界面就死机,电流停在0,8左右

网友:
强行关机也可以

网友:
仔细看看吧,也许是南桥,也许是断电

网友:
怎么觉得跟以前华硕的机子一样,摄像头驱动不对就关不了机但是能重启。你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噢,你装个纯净的系统什么驱动都不装看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的话驱动一个个上,上一个驱动关一次机。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机子已经解决了,进BIOS按F9恢复出厂值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是刷了BIOS吗  为什么又要恢复默认值才好呢

网友(2017-01-13):
取键盘取触摸板 进水的要排除外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