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421 系统做一半

楼主(2014-01-06):
HP421 系统做一半,关机 再开  电流都正常  就是不亮  显卡芯片 CPU都不热,求指导 求大神。

网友A:
是不是屏幕暗啊在外接显示器做图形驱动

网友:
外切一下  看看

网友B:
显卡、CPU都不热,电流能正常吗

网友:
没启动,键盘大小写灯按都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CPU都不热,电流能正常吗

也热 但不烫手  这个是不是有通病呀 跟NEC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幕暗啊在外接显示器做图形驱动

主板没启动 跟BIOS有关吗

网友:
主板没启动 键盘灯没亮 感觉不像显卡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热 但不烫手  这个是不是有通病呀 跟NEC电容有关系吗

有NEC电容就先干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热 但不烫手  这个是不是有通病呀 跟NEC电容有关系吗

初始现象是开机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现象是开机掉电不?

现在开机 用不了几秒 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现象是开机掉电不?

有点那个意思

网友:
有NEC的话,先干掉

网友:
既然先前能做系统,主板问题应该不大,你可以先放电试试

网友:
把CPU背后那个大电容换成6个330的

网友:
安装版的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