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仿苹果笔记本 SSD 64G硬盘自我保护

楼主(2014-01-06):
高仿苹果笔记本 SSD 64G硬盘自我保护,不能分区也格式不了。也GHOST不进系统。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很多分区软件都用过。都动不了它。

网友A:
这么神奇,什么接口的硬盘,SATA的话直接换到别的机子上做看看,不行就换硬盘呗。

网友:
没有看到过高仿的哟。帮你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神奇,什么接口的硬盘,SATA的话直接换到别的机子上做看看,不行就换硬盘呗。

都写了SSD硬盘了。这种硬盘贼贵。

网友(2014-06-05):
硬盘放别的机器上看看

网友:
大哥遇到您同样问题了,加我QQ17403127,请教下

网友:
有没有什么设置写保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