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台式AM2集成小板装显卡驱动进系统抻电

楼主(2014-01-06):
RT,板号是m2n61-tvm/s,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接独立显卡,开机,马上掉电,请教各位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电源换个试试

网友:
换了,不管用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正解,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啊  。。。。。。

加汗,无果

网友:
先装官方的驱动。不行的话再拆下来值球

网友:
桥的问题多点,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换其他显卡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B:
显卡上的PWM供电上管击穿,或者显卡上面有短路,检测一下PCI-E插槽,估计显卡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上的PWM供电上管击穿,或者显卡上面有短路,检测一下PCI-E插槽,估计显卡坏了的可能性大

换了显卡,故障依旧

网友C:
可以理解成,这板一上独显就保护了,不开机。为什么要保护呢?是要重刷bios,还是此板挑显卡,或是别的问题。愿楼主修好分享 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成,这板一上独显就保护了,不开机。为什么要保护呢?是要重刷bios,还是此板挑显卡,或是别的问题。 ...

我估计是修不好了,又加汗了桥,结果不跑码了,换了3.4张显卡,有A卡,N卡,都是开机马上掉电,现在工程可大了,要重新植Q了,没做过,对我来说是个传说,没BGA,没钢网,没锡珠,咋整???

网友:
现在桥被整坏了,换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