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时序图加图纸

楼主(2014-01-06):
三星R458 时序  无论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电脑,工作过程都遵循:供电时钟复位的顺序。其工作模式为:S0 开机状态(所有电压即SUSPWRPWRONVRONFull ON),S3待机模式(又名内存挂起,意为插上适配器或电池时且未按下开机键状态下的电压即+V*Always+V*Aux,),S4休眠模式(又名硬盘挂起,只有+V*Always存在。)S5关机模式(只有+V*Always存在)与S4模式相当。

为叙述方便,我们以R458为例讲解。

我把它分为几个部分:待机,开机(供电、时钟、复位),关机这几个阶段讲解。

待机

当未插上适配器或者电池时,笔记本电脑只有RTC电路工作,RTC电路就由CMOS电池(3V-5V)ICH的实时时钟电路(也叫启动电路)供电,随时参与唤醒。 EC   晶振和ICH的晶振处正弦波!

供电

插上适配器或电池时(未按下开机按键),有P12.0V-ALWP5.0V-ALWP3.3V-MICOMKBC3-RST,这也是待机的检查点。

按下开机按键后,开机电路经过电平转换后给H8一个KBC3-CHKPWRSW#开机信号(跳变),H8内部开机模块开始工作,发出KBC3-SUSPWRON高电平信号开启P5.0VP3.0VP1.8V电压作为前期供电(也就是SUS电压)。

     3V/5V
正常后其IC发出PG信号SUSPWRGD送到H8H8收到SUSPWRGD后内部相应电路发出KBC-RSMRST#信号到ICHICH产生S3#S4#S5#信号给H8H8收到这三个控制信号后发出KBC3-PWRON开启信号,分别送到相应的IC,开启P5.0VP3.0VEGFX-COREP1.5VP1.1VP1.05V电压。随后分组供电IC发出VCCP-PWRGD送到H8CPU供电IC,此时H8发出KBC-VRONCPU供电ICCPU供电IC工作条件满足,产生CPU供电,于此同时CPU供电IC发出VRM3-CPU-PWRGD分别送到H8ICH。供电部分已完成!

时钟

供电完成后,ICH产生CHP3-CLK-PWRGDPCI-STP#、和CPU产生的CPU-STP#一同送到时钟IC,时钟IC内部分频器处理后产生各路时钟信号。

复位

H8收到时钟信号后产生KBC-PWRGDICHICH收到后产生CPU1-CPUPWRGD,CH3-CL-RST0#分别送到CPUMCH,随后有PLT3-RST#送到H8MCHGFX完成复位过程。

下面就进入到BIOS自检程序中。

三星 时序.zip

网友:
不错,好样的。我顶

网友:
楼主 问下 R458有   显卡 程序 有吗  ?有的话 备份下  上传个吧

网友:
果断顶一下,虽然没分下载

网友(2014-07-01):
顶,下载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去哪里复制来的呀  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东

网友:
下载看看,备份,因三星图纸少。谢谢楼主。

网友:
下载一个看看能用的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