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小修联想G460 不触发

楼主(2014-01-06):
  机型:联想G460
  故障现像:待机电流0.014 触发按开关后电压0.015 过个三秒在0.017在过个五秒0.021
  询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是同行)同行说客户机子前几个月进水的当时好的现在就是用不了了。。于是告之同行进水的机子很麻烦的啊 应该桥坏了吧。。我试试看看能不能修好吧(这里你们懂的为什么说是桥坏的)
   下面进入维修过程
    由于同行已经把板子拆开来了。。。首先目测观察U18处进水  还有声卡处也进水。首先通电测量了下3v  5v都OK。于是返回测量。U18凭感觉应该是个休眠信号。于是直接拆了把输出脚和供电脚直接相连,满怀信心的等着LOGO出来,结果还是一样我的乖乖,于是打开图纸 测量了第二脚有个3.3V的高电位。。。于是又怀疑断线了。。查图纸LID_SW#直接到了EC的 的16脚,用外用表测量,发现是通的  我的乖乖。。。看来问题根本就木有出到进水这块。。(之前以为就是这块出问题了)  于是返回去测量EC这部分的工作条件  首先测量了下 首先测量了下EC的9脚22脚125都有个3.3V的电压这是正常的  时钟由于集成到内部去了测量部到在接下来测量了下复位也是正常的。。。在测量了下RSMSRT 也是3.3V  这时有种不好的预感笼罩着我。。娘的 不会我乌鸦嘴真的桥坏了吧。(因为如果这机子桥坏了我才懒的修呢。。我这边价格报不上去的) 于是在接着测量如上图117脚PWRBTN 按开关发现有3.3v-1.5-3.3 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应该也是正常的

于是 接着测量slp-s4  s5  发现都木有电压。。。看来桥那边工作条件没满足 或者是桥坏了。。。

于是测量HM55的工作条件 测量PCH_RTCRST3V 正常  但是测量到PCH_SRTCRST 的时候发现0v    看来问题找到了。。。断电测量了下对地阻值。。发现对地只有70我的   看来有短路了心里想着抱着最后一个希望是不是C202 坏了  板子上没有表示 万用表一通乱扫 在背面发现了C202拆了以后再测量发现还是对地阻值偏低了 其实之前我就怀疑桥坏了。。因为如果是电容坏了多半对地阻值没那么高。。最起码到现在我没修到过 。。。看到这桥就头疼。。这时看到图纸他和RTCRST的电压电流什么的应该也是差不多于是将rtcrst和srtcrst  有线相连。。。在接上电源看待机是0.009心里想看来是保护了。。不抱着希望按了开关发现电流跳变正常     我的乖乖  接屏亮机      发帖辛苦 可以要求加分吗??

网友A:
没看明白,到底修了哪,好像哪里也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到底修了哪,好像哪里也没动,

y  晕倒 我上面写了  你也太打击我了吧  。。。。

网友B:
说真的搞不清楚SRTCRST是干什么的,LZ是不是因为看着和RTCRST相连必须有3.3V才去抽热闹测电压的?

网友C:
你的表达看着好累,这么简单的问题表达得那么复杂

网友:
楼主不错了,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出拉低的原因

网友D:
你这机子稳定性有待考证 搞不好过段时间还会返修! 而且南桥D17这个点轻微短路 楼主把C14和D17短接一起 难道C14的电压没被拉低??

网友:
新手表示看不懂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真的搞不清楚SRTCRST是干什么的,LZ是不是因为看着和RTCRST相连必须有3.3V才去抽热闹测电压的?

这是南桥待机部分的 必须要有的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机子稳定性有待考证 搞不好过段时间还会返修! 而且南桥D17这个点轻微短路 楼主把C14和D17短接一起 难 ...

没被拉低  对地阻值70多应该可以   发个帖子主要就是讲述我的一个维修过程 问题呢就是HM55有问题  只不过我没去换他

网友:
看迷糊了

网友E:
SRTCRST   清用汉语解释一下OK?

网友:
是啊就知道最后修了什么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RTCRST   清用汉语解释一下OK?

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啊??你自己查去啊 干嘛要我帮你翻译呢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达看着好累,这么简单的问题表达得那么复杂

上面写的都是我 维修的过程 又木有弄虚作假。。。发帖不就是要写维修的一个过程吗?你看到别人发帖最后换了一个电阻 那你是不是要问  你怎么不直接写个电阻坏了呢?

网友:
这样能用的久吗》??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多发点这种贴子啊!!

网友:
不错 起码搞好了

网友F:
楼主是直接吧PCH_RCTRST#和PCH_SRCTRST#直接相连了?电阻无穷大?还是断线了?

网友:
应该就是rtc有问题。好像漏电了一样

网友:
rtc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直接吧PCH_RCTRST#和PCH_SRCTRST#直接相连了?电阻无穷大?还是断线了?

是srctrst#对地阻值偏低了 是桥拉低的

网友:
楼主到底搞了哪里啊?表示看不懂,是RTCRST和SRTCRST这两个PCH复位信号不正常吗

网友H:
要提供故障位置的实物图,不是整机修好的实物图。。。下次努力哦

网友:
支持哦,能搞好就可以哦

网友:
马马虎虎看懂了,楼主的表达能力有点不是很爽快

网友:
很好呀  修好了就伟大

网友:
太久了,忘了SRTCRST是什么了,楼主解释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提供故障位置的实物图,不是整机修好的实物图。。。下次努力哦

不厚道  不地道

。。。你去看下那些精华帖哦。都有故障位置实物图的。不要怪我啊

网友:
不错不错!!看来问题还是解决了,呵呵

网友I:
感谢师兄的分享    小弟我这个不懂(LID_SW#)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求师兄解释!!

网友J:
楼主你怎么知道那些测试点是多少电压呀

网友:
江山辈有人才出,回答直爽“修好了机器,电阻坏了”呵

网友K:
好了,都别说了,让我来给他鉴定一下!首先楼主的整体排版不是很合理,建议描述图片内容的时候不要直接跟在图片后面,因为一会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不是很方便观看,我之前跟你一样,不过后来就改成写在图片的正下方,这样看起来更整齐,不是那么凌乱!还有他们有说你写帖啰嗦,不直白,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的人都更容易接受那些简洁的东西,绕来绕去的搞得人头晕,不过正如你说的那样,这是个维修过程,,只能这样写才会有那种感觉!支持你的看法!还有一点,你说有可能是SB不良导致SRTCRST脚位的对地阻值偏低,你确定这个70 OHM,不正常吗!难道你找了一个一样的好机器量过不成?!??还有如果真是被拉低了,你直接那样飞线岂不还是被拉低了,其实楼主在帖子中应该解释下这个问题的,不能让别人钻牛角尖!呵呵,,不过还是顶楼主!修机不容易,技术也可以!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K:
好了,都别说了,让我来给他鉴定一下!首先楼主的整体排版不是很合理,建议描述图片内容的时候不要直接跟在 ...

呵呵  谢谢  我回复下你的问题。。srtcrst我不确定70是不是正常的。。。但是rtcrst对地有500多呢。。。反正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我把rtcrst的电压飞到srtcrst上去。。。机子就触发正常亮机。。这条线路除了电容就是HM55桥了   我没有去试把桥摘掉 或者换个桥阻值会不会上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师兄的分享    小弟我这个不懂(LID_SW#)这个信号是干嘛用的??求师兄解释!!

这是个休眠信号 。。。低电平的 话就不触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怎么知道那些测试点是多少电压呀

图纸上有些都是有的  在有些 你平常多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如果R422 20K电阻没有不良的情况下,那南桥的RSMRST复位模块有风险,到一定时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谢谢  我回复下你的问题。。srtcrst我不确定70是不是正常的。。。但是rtcrst对地有500多呢。。。反 ...

呵呵,,那就奇怪了,对地才70,居然还能开机点亮,神奇!不过若真是SB的问题的话,估计管不了多久的,,楼主,乖乖的等返修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上有些都是有的  在有些 你平常多测测就知道了

哦哦  那你一般在哪弄的这些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srctrst#对地阻值偏低了 是桥拉低的

你换桥了?你的帖子上没写啊。

网友:
内容部错,就是没标点符号,读起来费劲啊

网友:
建议再发帖子时,每个意思加个逗号,每段话完加个句号,每个疑问句后加问号,疑惑句后加感叹号,OK

网友L:
楼主写得不错,但是我想问一下待机时那个srctrst#是不是3.3V,还有那个是叫什么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写得不错,但是我想问一下待机时那个srctrst#是不是3.3V,还有那个是叫什么复位啊?

是3.3V的

网友:
都是人才,修好机器不容易

网友M:
搞半天最后还是桥坏了,呵呵。。。

网友:
维修过程可以了,慢慢就通了,顶一下

网友:
呵呵,最后还是桥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搞半天最后还是桥坏了,呵呵。。。

没换敲 直接飞了个电压

网友:
PCH_SRCTRST是个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