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加焊CPU芯片才亮

楼主(2014-01-06):
华硕K42加焊CPU芯片才亮,不过一一回又坏了 求助

网友(点评):
华硕神机,应该是加焊的时候,加热了旁边的供电IC和MOS管,歪打正着,亮了,其实是故障点还没有精确定位!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前辈们都还没要就出来,据说是板间线路不良

网友:
你在把CPU供电的管子换了应该会亮。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的。都容易返修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修了几台,台台都测试两天才交给用户,还是返修。按论坛上那些说是修好了的方法全部试过,结果都一样。看来还没有找到故障的根源。

网友A:
单根内存偶尔能亮,两根内存不亮的故障吗?这个通病的原因月饼已经公布了,你可以搜下的,我这边几台修好了都没有返修的

网友:
修不好就换版吧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根内存偶尔能亮,两根内存不亮的故障吗?这个通病的原因月饼已经公布了,你可以搜下的,我这边几台修好了 ...

能告知下月饼在哪个帖子公布的吗?我现在正遇到这个问题,急……

网友:
刚找了下,没找到。CPU旁边有三组供电,把最远那组的MOS管全换掉应该可以好

网友:
先换个CPU供电管理IC,可能是这个芯片周围元器件存在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貌似等于人类得了癌症吧

网友:
高手们还在研究中,我也想知道结果,好多人碰到的都是用一段时间后返修,应该是设计时候的缺陷

网友:
我也在等答案呢

网友:
没修好啊   换板子了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  估计是过孔不良吧 就是查不出来哎

网友:
加焊CPU底座  还是CPU gpu?

网友:
有没有修好没有返修的哦?

网友:
外围电路 有原件不良吧  这机器难修~

网友:
半死不活的板子最难搞了   还容易返修

网友:
楼主看下这个能用上吗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97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