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i3本win8改win7?

楼主(2014-01-06):
一台索尼win8改win7,开机按面板上assis键进coms设置。然后选择有个光盘跟优盘的图标启动,用优盘启到进度条蓝屏,然后用光盘pe也是蓝屏,用光盘进disk分区转换mbr格式,郁闷啊,光盘pe,优盘pe都要蓝屏,请教遇到的师傅们?
win7

网友:
assis键//索尼上面的这个键不是恢复用的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按ASSIS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
貌似联想的机器都要改CMOS设置,不然改不了系统,装过WIN8的应该要改设置,联想的是要改三个选项,索尼的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看来windows8改windows7的时代终于来到。又要等windows9改windows8的时代了,看来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跟进时代的步阀。

网友:
换最新的PE系统试试,应该还是硬盘格式问题

网友(2014-05-31):
楼主怎么搞的

网友(2015-02-09):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国人的需求总是让微软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