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修CRT显示器用虚拟示波器能行吗?

楼主(2014-01-06):
我在淘宝上看到这个:“USBEE AX PRO SALEAE 逻辑分析仪 虚拟示波器

下面是参数:
(1).模似部份参数
        输入通道数:  2通道
        采样通道数:  1通道
        单踪双通道实现方式:高频电子切换器
        最大采样频率: 16MHz
        最大模似带宽: 3MHz
        输入电压范围: -10V~+10V
        可承受极限输入:-20V~+20V
        灵敏度:   78mV
        最大分辨率: 256级
(2). 数字部份参数
        通道数:   8
        输入电压: -1V 到 6V
        输入低电平:  <1.4V
        输入高电平:  >1.6V
        输入阻抗:100K
        输入保护方式:ESD保护 输入钳位保护
        输出短路保护:有
        解析支持议:SPI,IIC,UART,SMBus,I2S,CAN,Parallel,Custom,Search,Async,1-Wite,PS/2

(3).通信接口参数
       USB参数: USB2.0高速

(4).设备供电方式以及功耗
       USB取电,工作功耗小于1W。

(5).功能具体如下:
双输入示波器(单通道,16Msps,3MHz带宽)
8通道逻辑分析仪
数据记录仪
双路电压表
混合信号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
频率计
远程控制器
PWM控制器
频率发生器
I2C控制器
脉冲/边沿计数器

我想弄个示波器修我自己用的CRT显示器,看介绍好象是连电脑,在电脑上显示的,其中示波器的参数是:双输入示波器(单通道,16Msps,3MHz带宽,请问高手这个能用吗?

网友:
你自己先试验下呗。。。这东西现在人用的少啊

网友:
看不懂啊 这个是什么

网友:
没用过。如果没人指点,最好不要买来用

网友A:
你太牛了,用示波器修CRT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牛了,用示波器修CRT啊。

修CRT不用示波器用什么?看信号和放大信号不都得用示波器吗?我看的教程和书都这么说的呀?难道你只用万用表或其他更简单的工具就能解决?那我就得请教您用的是什么方法?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CRT不用示波器用什么?看信号和放大信号不都得用示波器吗?我看的教程和书都这么说的呀?难道你只用万 ...

不用。我修CRT的时候一个万能表就搞定了。修液晶都不用示波器了。就是有一些信号部分要用到。不过,你要是电路学得好的话一个万用表就可以搞定百分之七十的机器了。因为信号部分出问题的机器不多。

网友:
很牛  逻辑分析义  是个好东西      就是没用过

网友C:
这确实是逻辑分析仪器。你要买的是虚拟示波器。。这东西当附件。。。先得懂的虚拟示波器的使用在考虑逻辑分析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确实是逻辑分析仪器。你要买的是虚拟示波器。。这东西当附件。。。先得懂的虚拟示波器的使用在考虑逻辑分 ...

哦,谢谢,终于有一个明确答复了。

网友:
不用,用一个万用表就搞定,前几年修CRT,95%的显示器一看现像就能大概知道是哪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看样子质量不咋的啊,挺简易

网友D:
他跟虚拟示波器不是一码事吧  她是分析仪

网友(2014-04-28):
引用 网友D:
他跟虚拟示波器不是一码事吧  她是分析仪

请解释一下虚拟示波器和分析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