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显示器940NW的怪问题

楼主(2014-01-06):
客户一台三星940NW显示器功能如图所示MENU   菜单一直跳

开关条已换过,MCU程序已刷过,还是一样,修到过的朋友帮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把开关板拔掉,,,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难道是mcu问题?

网友:
开关板换过不代表  开关线路没问题    个人意见

网友:
不接开口接口,如是不会跳的话就是开关条有问题了。看看开关是接键是对地有效的,还是分压的。开关条没问题的话就查查开关扫描线路。

网友:
把开关板取掉,如果还要跳。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看一下小容之类的东西

网友A:
换24c02或24c06就OK拉!你试试吧,我这一台就是换24c02好的

网友:
所有的都做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24c02或24c06就OK拉!你试试吧,我这一台就是换24c02好的

是的,同意楼主!

网友:
换个驱动板我不信它还能跳

网友:
分步分块检查,把按键板拔了,确定故障部位是驱动板还是开关板。如果拔了还跳,排除按键板。再检查驱动板上的KEY1和KEY2走线,观察跳出菜单时,有没有电压跳变。再考虑程序和配置数据。

网友:
我建议断开开关板试试

网友:
断开开关,不行的话就是那几个小电容坏

网友:
要不写个BIOS试下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了 是开关排针旁边的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开关排针旁边的电容,很少见个,一般换按钮解决了

网友(2014-07-24):
跟我的显示器一样,一直会跳出来,我开始以为是按键有问题,换了之后,频率没那么高,但是还是会跳,搞不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