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3000部分机型更换改良版显卡后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昨天客户送来一个V3000的机器,黑屏都没测试直接更换631,换上之后上电测试不跑码,再换一个还是一样的故障,最后刷了个BIOS解决了
显卡
黑屏

网友:
这就是经验害死人

网友:
嗯,确实是这样。上次E40进水无待机,烧鸡EC挂了,后来又一个通电0.3的就直接拆EC,擦蛋……3V下管烧了。唉。

网友:
没见过有此问题过,有见过的说下

网友:
你还好,上次修个V3000,白屏。。我想都没想,直接上了631显卡,结果还白屏
我郁闷了一中午,下午又上去了个631.还是白屏,重新显存,还是白。
结果换了别人上班部分屏幕好了,才发现屏线的事情。。

网友:
真的是经验害死人啊。、哈哈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这个情况不好说额 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有些是这样的

网友:
确实是有点悲剧了,以后还是得先别动桥 能量的先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