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进水

楼主(2014-01-06):
                                                               联想G465C进水
    故障:不触发   无待机电流。
清洗烘烤什么的直接略过,直入正题,检测无3/5V,量电感没有短路,目测没什么明显烧焦、腐蚀。打开图纸待机芯片ISL6237,测量只有个主供电,其他什么电压都没有,(错误思路)先查3/5V_EN1、3/5V_EN2,差了半天查不出什么结果,后面看到了月饼大哥一句话,要有EN_LDO 才会有VL,有VL这芯片才会工作,EN_LDO 没电压一路查发现VS断线(请看图1 、图2),心里高兴,飞线上去,3/5V出来了,触发电流到0.4掉电。
          郁闷啊,检测发现BIOS都没有供电,一路查发现+3VS没出来,+3VS是U4转换过来的,+3VALW已经出来,控制极没电压,看图可以看到他是B+经过一个电阻再一个芝麻绿豆管,来控制导通的,B+没电压断线补上(请看图3、图4),电流终于刷刷上去了。
                      后来还发现不充电,PQ27也烧了,换了就OK了,维修到此结束。本想备份BIOS的,后来客户催的要命,忘记了。

网友:
有心人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不过运气也不错,腐蚀的地方不是很多,赚了不少吧。

网友(点评):
没有多少呢...同行送过来的 ..只收了150...还给客户说那么贵...

网友:
呵呵,为楼主技术赞一个。

网友:
运气不错,幸好没有烧芯片。

网友A:
要是正常收费要收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如果外面的客户...没有250元是免谈的...具体要看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正常收费要收多少钱啊?

我都看机器。反正要拆机修的都要200以上了。机器好点的就报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