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不充电,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4-01-06):
   一台DELL N4030,不充电,无线网卡也不能用。先试图解决无线网卡问题,发现在系统里根本就认不到网卡,插座PIN 20电压为0,强行上拉依然如故。打算先搞充电,网卡放一放。接电源开机,提示按F1,呵呵,看来问题不难。(咱的DELL线是改制的,可以充电不报错。)上图,找到ID相关引脚,如图:

    PIN73   PSID_DISABLE#=3.3V,看起来没问题,直接找PIN100   PSID_EC,这个信号通到了网卡充电小板插座PIN16,由于小板没图,参考DELL其它图找到PSID_EC相关元件如图:

      通电状态下测EC PIN 100到电源头ID脚阻值(控制原理请参考DELL图),发现时大时小(中间有个约30欧电阻),难得管它什么原因,从EC PIN100 直接飞线到电源头ID脚,接上电池电源,约3秒后电流跳到约2A。装硬盘进系统,在电源管理里已经能看到充电信息。充电搞定,顺便看下无线,靠,无线居然也这样好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换个网卡板 排除下 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网卡板的问题

网友:
呵呵,楼主不是一般的幸运啊。

网友:
我就直接换小板测试了,还是楼主比较强大

网友:
哦,恩,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也遇到过N4030的本子,不过那是充电芯片坏的

网友:
它的接口就是特别,网卡应该是在一块吧?

网友:
        你那两个信号是什么代表什么啊

网友:
那么还有下集吗?

网友:
最终是什么个情况啊?就这样好了?

网友:
我猜测PCB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2014-03-24):
看了遇到问有时候要换个思路。

网友:
楼主的飞线功夫很强悍啊

网友:
可以啊,信号问题

网友:
还木有找到原因吧,大家先别路过,分析分析原因吧

网友:
是电源头的ID检测信号问题么· 开机需要按F1就能锁定是ID脚吗· 不需要测量电池针脚么·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楼主真幸运

网友:
楼主厉害  简单明了

网友:
我感觉  无线 是因为,之前小板没上好。

网友:
EC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