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维修记录

楼主(2014-01-06):
板号:GA-MA785GM-US2H
故障:时而有复位  时而无
我的目标是维修笔记本主板,不是现在所做的主板维修和液晶维修。。。但是有某些原因。。
          此板故障为不稳定,能点亮的时候,你用多久都没出任何问题。故障点只能在点不亮的时候找到,当点不亮的时候测量全板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万用表测量PCI槽A15无电压,故障锁定为无复位,那么开修。。这板的芯片组是AMD的,南桥要发出复位的条件是要收到PWR_GOOD

没出复位的时候测量为2.4V,这不正常,正常是3.3V,看了下图纸还经过C1064
有怀疑是不是这个C1064漏电拉低了PWR_GOOD,但是没有点位图,在主板上找不到这个1064,找不到就算了,直接去看Q64
从图中看到这是个N型的,G极是5VSB 所以待机的时候有5V,D极是3VDUAL经过一个8.2K的电阻发给南桥的PWR_GOOD,因此触发后Q64必须截止,上面我已经说了,板子没出复位的时候测量Q64 D极为2.4V,说明Q64没有完全截止,测量它的G极果然还有1V左右的电压,早上有点忙 ,就直接把Q64的G极和S极用导线连了起来,测试很多次都可以正常触发了,因为5VSB过来中间有R360,所以直接连起来不会影响到5VSB的其他线路,主板这样设计我想也只是为了主板断电之后能马上把复位收起来,这只是我的想法,如果不是请高手指正。下面分享图纸

网友:
要的,要的

网友:
很好啊  可惜时序我新手经常搞乱或者忘掉

网友A:
你都知道G有1伏电压,怎么不Q63?

网友:
加8分     看这样的帖子长经验

网友B:
开机后。VCC1.2去控制Q63.把两个场管的G极拉到地。为什么不去测Q63这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G有1伏电压,怎么不Q63?

呵。我想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不去测Q63。而已把GS连起来让他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我想半天也是这样认为的。为什么不去测Q63。而已把GS连起来让他不受控?

赶时间,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VCC1.2去控制Q63.把两个场管的G极拉到地。为什么不去测Q63这一部分?

你说的很对,这里可以测量下 Q63 这个三极管的 B和C级电压来判断故障,当这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时候,Q64才会截止,以及SB PWROK信号电压不会被Q64导通所拉低掉。

网友:
Q63是要测的,最好不要这样图方便了事

网友:
果然有办法

网友:
哥们,加分啊,加分不扣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