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花屏维修(有图,有含金量)

楼主(2014-01-06):
接一台同行二修机:HP 6520S 独显
故障现象:满屏花,全是竖条。下图:

经过一番询问了解得知,机器原本是加电0.9A跳变后掉电,动过网卡,加焊和更换过显卡,最后就是我接手的现象。
具体是做什么动作后机器不掉电可以显示,上家也说不清楚。
看到现象以后开始以下维修:
1.满屏全花,全是竖条,这种故障现象一般是显存的所有数据线到显卡之间都工作不正常,单独某一个显存或者某几个数据线异常也不会这么花。
2.根据上面分析,必须要找一个交集。所有显存的交集有显存的供电1.8V,在就只剩下显卡,最后还有可能BIOS程序异常导致识别显存异常。
3.测量显存供电和VREF都正常。
4.刷BIOS,故障依旧。
5.挨个测量了显卡显存单元的供电,补偿电阻,参考电压都正常。
6.只有怀疑显卡了,把原机的显卡又装了回去,涛声依旧。
7.摸不着头脑了,4个显存同时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再回头来看电路图显卡的显存相关单元,发现External TMDS单元有。MEM_ID0,MEM_ID1,MEM_ID2,MEM_ID3共4个编程端。下图:

8.找到主板对应的电阻,看了一下实际的编程代码是:0110。
9.再看电路图上的编程代码表格没有这个代码。这个机器用的是hynx的显存HY5PS5616221B,有64M和128M两种代码:1100和0100。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下图:

10.也就是说编程代码应该是0100。而主板上通过电阻所接的实际代码是0110,迅速把R629上的电阻装到R628的位置。

11.通电,开机显示正常!兴奋啊!

总结:很明显这个故障应该是上家换显卡的时候不小心把电阻R628的电阻不小心移位了,在还原的时候又错装懂R629上了。真是一失手成千古恨!

补充内容 (2014-1-8 09:22):
补充一下:显存的型号是HY5PS561621b,百度搜索是32M的颗粒,链接地址: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CgQxx0FDiRV1fc_4zBaO6qFeKt6KnX_iUVb61DWCEg-QTJd-HLDB7sV_qG1PMy8xMSZhoxd-6-xdjfrbPLgsj_,还请多多...

网友:
大神,的确有技术含量

网友A:
我怀疑是上家修好了报价高了 客户不修他就做了手脚

网友:
基本功好,修起来方便

网友:
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经过楼主的分析能发现细微问题所在 佩服楼主的实际操作水平啊

网友:
看图纸都是10K啊,

网友B:
图纸上面都是10K的电阻,这移位了有什么差别吗?楼主能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面都是10K的电阻,这移位了有什么差别吗?楼主能解释一下?

你可以在看看电路图,每一个MEM_ID都是有一个接3V的10K电阻和一个接地的10K电阻。但是这2个电阻只能选一,当接3V的电阻存在的时候,接地的电阻就应该NC了,这时候这个MEM_ID就是高电平表示1了。如果是接3V的电阻NC,接地的电阻存在就是低电平表示0了。

网友:
膜拜一下楼主,这种现象到我手里一般就成废板子了

网友:
厉害啊 这个真不懂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看看电路图,每一个MEM_ID都是有一个接3V的10K电阻和一个接地的10K电阻。但是这2个电阻只能选一 ...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那时候没明白,呵呵,我看到了,回去看了一下确实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能选择一个,接上3v的就是高电平1,到地去就是低电平0了,抱歉抱歉,脑袋瓜一下没反应过来,

网友:
对花屏的现象原因分析得太透彻了!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解释  我明天看下我那个灰屏的机器

网友:
膜拜膜拜。。。。。。

网友:
确实有含金量。收益了

网友:
0100的0是不是代表没有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理论,不过如果有点位图 对照一下做过BGA芯片周围的小零件应该也能发现

网友:
细心的结果,这个一般人还真搞定不了

网友:
很牛啊  技术高深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擦,楼主你真的很厉害啊,  这块从没有了解过。。。佩服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水平很高,确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不是说  一个显存的容量是64    4个显存为什么是128M呢  不过这个维修案例很经典   好好消化下

网友:
佩服, 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我看了三遍才看明白呀,谢谢!今天又学到一个重要的内容!!

网友:
哇楼主技术也太厉害啦什么时候才能有那个基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看看电路图,每一个MEM_ID都是有一个接3V的10K电阻和一个接地的10K电阻。但是这2个电阻只能选一 ...

本来没看明白1,0是怎么回事,经楼主一解析,豁然开朗了,谢谢

网友D:
“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
64X4不是=256??

网友:
增长技术含量了  不错啊

网友:
这个就是给显存进行内存配置的电阻,出问题是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哇理论水平很高嘛,但要小心

网友:
太牛了,还在继续摸索楼主此贴中的精华技术部分。

网友:
精品文章。第三个的电阻装错了,变成了高电平,变成了0110对吗?

网友:
高手呀,向楼主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
64X4不是=256??

呵呵,是32M,写错了

网友:
看图纸到这种程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段距离,LZ高手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一定是显卡,周边的电阻搞掉的还是不少。

网友:
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帖子应该再多一点,不过咱目前也就只有膜拜的份

网友:
确实很强悍,在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是32M,写错了

这样的话 就没问题,真的是长姿势了

网友:
的确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种人为故障不排除故意的,楼主能想到External TMDS单元,确实很厉害。。。。

网友:
楼主 你好厉害啊,就靠个图纸就找到问题,按我说这样的板没有一样的板是找不出来呀

网友:
很有到了   夏达 夏达

ttdys -5 严禁灌水

网友:
生命诚可贵   作息母兮兮

网友:
我气运丹田 愿望给3分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真长知识了;

网友:
高手啊,基础知识很很总要,一般的都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太厉害了,这都能找出来,赞一个。

网友:
这样帖子才配得上是精帖,大神级别,膜拜中

网友:
这种板一般人还真修补了。。。放我手里也只能换板了。。。Lz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多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知道是我的权限不够还是网站的问题,作者发表的内容看不到!

网友:
果然有点含金量,像什么0110这个真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大神啊这么都修的,。 l

网友:
这种花法 第一想到就是显存,把识别显存品牌的电阻弄掉了。

网友:
d大神啊这么都修的,。 l

网友:
没看懂你那个编程代码是怎么算出来的求解释

网友:
我问下:我查百度下了这个显存,没有这个,不知道容量是怎么查出来,能告诉我下吗 你写的是HY5PS5616221B 显存 。。。不知道查的。

网友:
高手啊 我们这些小白学习了·~

网友:
技術太高了,看不懂啊!
跟你的差距好大!

网友:
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不知道为什么是128M,不是说有4颗吗?4颗256M才对吧希望楼主赐教

网友:
跑电路和好,分析到位

网友:
上次遇到个机器 上家恶意拨了主板上的4个白色小开关 导致屏认不到

网友:
真长知识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上家修好了报价高了 客户不修他就做了手脚
呵呵 应该不会 这个咱一般人都不懂这样高深的啦

网友:
学习了 技术真厉害

网友:
又学习了,这样比较逻辑的东东说实话是真没怎么搞明白。不过毕竟遇到的少,一般做bga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

网友:
楼组厉害这样都能修好

网友:
楼主太烈害了 电阻都能查到 真心佩服 啊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大师级别的人,果然含金量挺高,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精华精华厉害,,,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今天看了下别的机器的图纸,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指令,

网友:
顶起  佩服  学习了

网友:
8.找到主板对应的电阻,看了一下实际的编程代码是:0110   是测试相应电阻的电平值吗?如果高电平是5V、低电平是0V,是不是就是0V,5V,5V,0V呢?
还有个问题:
9.再看电路图上的编程代码表格没有这个代码。这个机器用的是hynx的显存HY5PS5616221B,有64M和128M两种代码:1100和0100。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
一个芯片是64M,4个芯片也该是240M,怎么才128M呢?

网友:
楼主百度显存是64M的共4个显存为什么是128M 的不懂求理解

网友:
头一次看这样贴子 学习了

网友:
的确是高手,不过怎么就在3V和0V之间选择呢?

网友:
看来维修故障,问题的切入点还是很重要。第一步对了,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已强大到无以复加啊,膜拜中,
俺啥时候才能到这地步啊、、

网友:
恩这个我【平时都没注意到

网友:
版主墨水真多,求好友~~!

网友:
External TMDS的四个编程端有什么用啊?

网友:
 这个的确含金 大大的 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建议版主加精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这应该是256M吧这 数学

网友:
哥们你的水平可真高

网友:
试问下楼主,这个编程代码的顺序,从左到右依次是不是对于电路图上的MEM_ID0132啊??

网友E:
楼主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没看明白 您说: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   64*4 应该是256M吧 。 从你发的电路图上看 R625应该是没有原件的MEM_ID2 应该没有电压,这是不是电路图画错了

网友:
太牛了 理论扎实 还有耐心

网友:
可以哦  高手哦

网友:
技术含量真的有  思路清晰啊

网友F:
怎么看  他实际编号是0110  然后为什么 电阻 要换到那个位置  楼主说下!  新手 请教下!

网友:
都大半年了,我都还没修到一台花瓶和灰屏的!相信以我的技术还真的修不出来呢!LZ这样强大的理论资料,佩服!又学了一点!谢了

网友:
看电路图 R629 是空的  R628是10K电阻  可以这样理解吧? 如果不懂原理  看了图 换回来 也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没看明白 您说: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 ...

我也不懂啊  R629 R623 R625 R626 都是开路的  怎么会是这个 代码  完全 不懂 只有 MEM_ID0是高电位

网友:
楼主理论深厚,强

网友:
我只想说声 *脏话* 吊炸天了楼主

网友:
楼主讲解有条理,看懂了。

网友:
那是不是表示可以加大显存,只要知道编码就行了

网友:
我只想说.真是太厉害了.板子到我手.估计...........就进料板堆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牛。这贴技术含量高。以前一直听饼哥他们说过这个周围的件不能错位,不能少的。但一直没人用实例分析过。今天长见识了。加分,收藏!

网友:
   含金量真的很足啊

网友:
楼主的内功深厚啊

网友:
mem_id这个信号还没见过

网友:
看不太懂哦

网友:
这种问题没几个人能修啊

网友:
讲的蛮清楚的

网友:
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4个显存颗粒,一共是128M   这个是怎么算出来128的啊?

网友:
高手 必须的高手 这种情况到我们手里 想都想不到是哪里电阻的问题 只会一味的换显卡显存

网友:
那此机器本来故障就是显卡问题啦   只是上家高了飞机而已

网友:
经典的显存故障!赞楼主一下

网友:
含金量太高,,看不太懂

网友:
我只能膜拜了。。这技术真心牛逼

网友:
厉害啊   我都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这手绘的图纸真NB

网友:
专业,修起来就带劲,学习

网友:
牛人,理论知识太强了,分析透彻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的情况

网友:
楼主厉害,原来是显卡是通过电阻的高低电平的编码来识别显存的,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  看了你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有个问题没看明白 您说:百度一下这个显存的容量是64M,主板上一共有 ...

已经看到了你的截图。
要解释一下,这个机器用到了3个厂家的6种显存颗粒(每个厂家2种容量16M或32M),也就是说这4个MEM_ID共有6种状态,而这个电路图的这4个MEM_ID共同产生的代码只表示了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看电路图的时候要根据主板上所接的显存来确定这4个MEM_ID的实际状态。当然,这种故障估计只有人为故障才会发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懂啊  R629 R623 R625 R626 都是开路的  怎么会是这个 代码  完全 不懂 只有 MEM_ID0是高电位

已经看到了你的截图。
要解释一下,这个机器用到了3个厂家的6种显存颗粒(每个厂家2种容量16M或32M),也就是说这4个MEM_ID共有6种状态,而这个电路图的这4个MEM_ID共同产生的代码只表示了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在看电路图的时候要根据主板上所接的显存来确定这4个MEM_ID的实际状态。当然,这种故障估计只有人为故障才会发生了!在补充一下:我在百度里面查的单颗显存的容量是32M,帖子里面写错了!对此造成的误解深感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  他实际编号是0110  然后为什么 电阻 要换到那个位置  楼主说下!  新手 请教下!

你好,主板上实际编码是0110,但是根据主板显卡所用的显存颗粒(HYNIX 32M)代码应该是0100才对。就是因为上家把一个电阻装错了位置才导致了原本0100的状态变成了0100,最后导致显卡无法正确识别显存而看到了满屏全花的故障现象

网友:
楼主的理论好强啊,我还是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duox多谢指教

网友:
我只想说你技术太厉害了,从来未分析过这种情况

网友:
修板还是心细好啊,像楼主学习啊

网友:
超高技术量,顶

网友:
梵蒂冈的接口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有道理,基本功扎实,学习了。这个故障应该是上家故意搞的,掉了件一般人也不会随便把元件焊上去的吧,至少要看看图纸对照一下吧,难道不怕出现新的故障?

网友:
看你的帖子才知道这个现存大小编程信号,谢谢了,有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也比较细心。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不易,仔细是关键,配置电阻,在sony的机器上都是有拨码开关的,很多人不会在这个上动手脚

网友:
高手啊!能把机子修道这个程度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
,一个是64M,四个显存容量是128M,怎么算的啊?

网友:
大神能解释一下,哪个变成代码是什么吗?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不是一般人

网友:
楼主分析的非常详细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服了!!!强呀!!!

网友:
确实有技术能力

网友:
修过V3000的,显存设置电阻不正确,直接报2声不认显卡

网友:
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   看了很受启发

网友:
细心加胆量的。不错。

网友:
这个厉害了。我一看以为要换显存的呢。

网友:
用“大神”这称呼已无法表达出我内心的敬意了

网友:
这个会不会返修

网友:
利害 利害,我想都想不到还有这一招

网友:
一般不会范这个错误的 估计是做手脚了

网友:
第一次听到显存编程,长知识了,真的很有含金量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确实思路清晰呀,这么小的细节也发现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LZ牛啊

网友:
把图都画出来对比了,这楼主不是一般人啊。。牛啊,就是佩服

网友:
楼主功夫不错,我遇到一个这样的,二修本本,重新植球后故障依旧,先把显存换下,不行,最后定了一个全新的显卡,装上后,成功修复。

网友:
深度的技术帖子,NV和ATI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网友:
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那样厉害,楼主说的我都看不懂

网友:
佩服啊。 很牛,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正在像你们这些大师学习、

网友:
哎呦不错哦 。赞一个 。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方法,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过硬啊,还手画了图

网友:
高手还是高手这么的技术不知道多少钱能请到啊

网友:
显存电路都能分析得这么到位,佩服佩服,我还只换过显存,根本没研究过显存的原理

网友:
这样也能查出来啊,厉害
楼主的显示器和我的一样哈

网友:
不错!呵呵,确实是有含金量

网友:
可谓高手了,以后有类似问题可以做参考了。

网友:
高手啊 显存图真不好查啊

网友:
嗯,能分析到这个地步的当之无愧的的这个级别,助力工程师。起码能想起以前搞开发时候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和。感谢啊。在做样机的时候偶尔会出现这种失误。如果只是单纯的维修,根本分析不到编码参数故障来。

网友:
佩服佩服太佩服了

网友:
好复杂啊,学不了啊!!!

网友:
楼主威武,高手啊,涨姿势了

网友:
太厉害了 头一次听说,要是我换完显卡换显存 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2014-02-05):
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搞定了,我也遇过两台,换完啥都花屏的机器。最后没修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到了我手上也只有换板了

网友:
真长见识了,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在楼主面前,我们都成了小学生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太强大了 还是不懂 1100 0100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楼主大神呐,不过好多地方都看不懂啊!MEM信号是什么?那什么ID又是什么.....

网友:
看来得留意这些配置电阻了,大神,你的含金量很高

网友:
厉害 第一次看到利用编程代码修好机器的高手 膜拜一下

网友:
很厉害的感觉,这个要死多少脑细胞啊

网友:
果然是有图有含金量,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个 嘉嘉

网友:
修显卡都修到这程度了,膜拜
你是不是远程学员
陈宝国

网友:
太厉害了 真是神技术

网友:
楼主基本功真扎实啊

网友:
楼主非常细心,难得一个好贴。

网友:
哎,,自愧不如啊,,

网友:
好经典的花屏维修

网友:
修到这程度,大师啊

网友:
太有含金量了。楼主分析花屏原因太透了。要是这板到我手上只有成料板了。

网友:
怀疑是上家修好了报价高了 客户不修他就做了手脚

网友:
膜拜啊。你太牛了,让我们这些小小白情何以堪啊

网友:
一般图纸上都会标明显存类型 对应的gpio的 修到过几例类似问题了

网友:
含金量高。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是这段时间看的最有意义的帖子,比那些所谓半桶水瞎咋呼的强百倍!二修机的难度比一修的难得太多!

网友:
二修机就是这样子,要多几个心眼,看看上家有没有搞错元器件.还有一些故意把元器件搞掉的

网友:
功底扎实,维修界有望啊!

网友:
这个好。技术和理论扎实

网友:
看过月饼老师的显卡维修就会知道,显卡主芯片旁边的电阻是不可以掉件的。这些电阻是配置芯片的工作方式吧GPIO脚,就像EC的GPIO脚。显卡一般没有图纸,真的掉了,找不到一样的卡就修不了了。

网友:
画图分析我喜欢  楼主好细心

网友:
的确有技术含量,小弟学习了

网友:
我超  专家啊  佩服了

网友:
都是大婶级别的人物啊,学习中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中

网友(2014-08-11):
是有很大的技术含量呢,楼主的手工图也画的不错

网友:
技术精湛,值得研究,谢谢!

网友:
这种现象还真没见过,修的记录的蛮仔细的

网友:
受益匪浅啊 楼主显卡分析的太精彩了 那框框看半天就没看懂 你这一分析就明白了分3牌子显存 分2种大小

网友:
楼主好给力,又学一招,哈哈,显卡,我来啦

网友(2014-09-11):
虽然不是狠懂,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上家修好了报价高了 客户不修他就做了手脚

有这个可能。

网友:
我等只能哭了

网友:
好牛X的啊。。。

网友:
有点意思。楼主细心!功夫不错!

网友:
上家维修时没看图纸吗?含金量还不小呢多谢楼主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却实不一般啊

网友:
小元件害死人呀。经常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在看看电路图,每一个MEM_ID都是有一个接3V的10K电阻和一个接地的10K电阻。但是这2个电阻只能选一 ...

分析的太牛了,真没有研究过这类型的数据,膜拜啊

网友:
你们的 技术怎么那么好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死人

网友:
不错  技术很牛啊  这个也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