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v5a

楼主(2014-01-06):
电压乱跳,继电器也乱跳,电位器没问题

网友:
不是电位器(除了电压、电流调整用的那几个,板上也有的),就是有虚焊了,这种货色一般用不到一年半载就要闹腾,我有个安什么电源也是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爱闹腾。

网友:
电压乱跳很危险,很容易烧了本子的。
还是尽快修好再用吧。

网友:
什么设备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