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hassis intruded

楼主(2014-01-06):
主板开机就出现chassis intruded 然后就不动了,也进不去BIOS。 清空BIOS后 ,重启又卡在chassis intruded不动了,把chassis跳线旁边的
三极管
去掉了也不行,测三极管的C极用2.7V的电压。刷BIOS也不行。
刷BIOS

网友:
连BIOS都进不去的话 猜有可能是桥空焊啊

网友:
入侵报警,有图纸的话,检查一下那个INTRU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