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M4N68T不开机实例

楼主(2014-01-06):
如题,触发没一点反应,测试开机针1.86V左右,不正常,简单跑了一下线,发现触发排针连着它旁边的一个822排阻。这个应该是个上拉的,测排阻另外一边也是1.86V左右,测板上有个产生3.3V SB的一个管子,这个管子正常有3.3V。
那么是什么电压上拉这个开机排针而且只有1.86V呢?

一时无法找到,就打开了一个点位图,哦。原来是这样的:

如上图,是一个5脚的芝麻管产生的一个叫+3VSB_ATX的电压。这个电压给了IO一个待机供电还负责上拉开机排针。
但是现在只产生了1.86V的电压,待机肯定不正常,难怪不能开机呢。

到这里就肯定了这个5脚IC坏定了。只见它上面写着S7-00,那里找去?这种小东西,怎么办?
这种小东西不是说换就有来换的,因此,又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这个3.3V电压的产生。

拆掉5脚IC

加一个1117-3.3上去。

美化一下:

此机修复。   走过路过,问题虽然知道简单,但是有的人见这个小IC坏了没配件就放弃或者购买这个IC,在下觉得不可取也。
维修中要善于花最少的精力金钱解决问题。  觉得帮到你的记得加分,你懂的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很不错

网友:
厉害啊!电子原理要懂啊

网友A:
楼主的电子知识真是强大,你怎么知道调节脚要接什么地方?

网友B:
忘记说了。参照图纸是论坛下的m4n68t le v2

网友C:
哈哈。。我也么干的。把个3.3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了。参照图纸是论坛下的m4n68t le v2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一点。无图修不好就只有扔掉了。

网友:
长见识了,维修就是要这样才信,做到灵活运用!

网友:
厉害  楼主去基地学过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子知识真是强大,你怎么知道调节脚要接什么地方?

真不懂还是灌水?1脚GND/ADJ  2,输出,3输入

网友:
这芯片难找啊

网友:
兄弟挺厉害啊,简单快捷

网友:
这样的技巧在今后的维修中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也么干的。把个3.3的就行了。

也可以的,这里5脚IC 应该相当于1117的功能。

网友:
害  楼主去基地学过吧

网友E:
昨天遇到一M4N68 无SPD电压 飞线后
无时钟 无复位  心想着拆下桥的散热器瞅瞅吧
结果桥跟散热器一块掉下来了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能行吗?因为电流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就是好修一点。无图修不好就只有扔掉了。

同感,修块东西30块,浪费太多时间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懂还是灌水?1脚GND/ADJ  2,输出,3输入

找个1117-3.3的就可以了。管他什么ADJ

网友:
不错,能改线路!但是一般换那NR就行的。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不懂还是灌水?1脚GND/ADJ  2,输出,3输入

是,这是应急维修,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才能进步,你说是不是?懂得原理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2014-05-09):
up7710的芯片

网友:
有 图的 时候就好 修啊  ,不 图就跑线,要 跑好久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基础知识很重要啊!。。。。。。。。。很有感受。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遇到一M4N68 无SPD电压 飞线后
无时钟 无复位  心想着拆下桥的散热器瞅瞅吧
结果桥跟散热器一块掉下 ...

桥怎么掉下来了

网友(2014-12-15):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子知识真是强大,你怎么知道调节脚要接什么地方?

调节脚一般连接串联分压电阻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