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接到一台sony PCG-71211T系统装不了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6):
今接到一台sony PCG-71211T系统装不了 是怎么回事 GHO 还是安装版的都试过 装不了,各位大哥大姐有事遇见过 。。。
安装

网友:
你可以把硬盘拆下来装到其他电脑上面GHOS好了再装回去看看行不行。不行的话你刷一下BIOS试试